设计了一个量具S3101.02---[请评价,图在附件]

楼主(2006-07-11):
设计了一个量具S3101.02,用于检测就20-056-a中红色尺寸。

 G( M

总觉得有些不妥,特请各位大侠给评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小爱,我发表一些浅见哈。
首先,你在装配图上注明的:导向板与基板装配好后配作定位销我觉得不合理。
这样等于靠螺钉保证位置,装配完了再配作销子没有意义啊,我认为应该在导向板及基板上镗出所配销孔,砸入销子后再用螺钉固定比较合适。
其次,关于削边销所用材料我觉得和量棒一样用GCr15就可以了吧,另外与基板配合的直径4过盈量是否有点大(最大0.03了)。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像这种两个中心要素一面定位的测量方式原来也挺常见,一般一面、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定位。可是与功能量规标准上有些不同,因为菱形销只用来保证在垂直两孔连线方向上没有转动,与定位孔不是全形接触,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

谢谢楼上高见。
我请教了公司的设计与加工方面的工程师以及根据你的建议,正在进行改善。
关于过盈量过大的问题,已经做了修正。
导向板定位问题,我首先考虑的是制造成本,想用手动调整的办法达到精度要求后再固定,是否可行?
菱形销问题,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因为定位孔都不是MMC。

网友:

对于量具S3101.02根据实际情况做了改善,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因为我们现在设计量具的主要参考资料为--《国国家标准》GB/T  8069-1998 功能量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能够参考,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小爱,如你所说手动调整后再固定,我觉得有点困难。
首先,这种检具属于哑巴规,就是靠自身的加工精度作为标准来检测的
不同于打表或其他比较测量检具,本身就是标准件,若再调整从原理上说不通。
其次,如调整你打算做一个和被测元素相同的标准件吗?即使作出标准件你怎样
才能确定调整好了呢?多一个标准件成本也提高了。
另外,请教一下什么是MMC啊?是最大实效边界什么的吗?

网友:

1. 即然用削边销来定位, 产品图纸上应该给一个相应的基准!
2. 你觉得压块来压产品, 员工在检测时会很方便吗? 压紧时受力平均吗? 拿放产品时会影响速度吗?
3. 你的基准E不是最大实体原则, 哪么你的量具基准B为什么设计成最大实体?为什么不用带锥形的独立基准?
4. 你的向导块只用螺丝锁紧, 你不觉得会松动吗?还有你的向导块完全可以和基体做成一个整体,只是你要安排好你的加工工艺而已!

楼主:

谢过楼上两位!

削边销对应孔没有标为基准,我是根据其位置关系(角度)来确定的的。
B基准的设计正在做修改。

两位的各项意见都将融入我修改后的量具中。过几天传上来大伙儿再给评评!

谢谢!

网友(2006-08-14):

继续关注中.

楼主:

各位久等了,刚修改的,请指正!

网友(2007-08-19):

小爱:
    我发现,现在大部分人都在设计位移度检具时,将M相关性强行加入进去了,而在产品图中 ,一般并没有相关性的形位公差要求,
就像本例中的斜孔一样,斜孔既有直径公差,又有位移度公差,但原始设计者一般不会加入M相关性符号,也就是说,原始设计者要求两
个设计公差同时能满足,如果我们在设计检具时,将事情简单化处理,自说自话将M相关性加入进去,就会产生象现在本设计中出现的
通止尺寸相差很大的检测插销,当我们采用这样的检测插销通过了一个接近位移度极限的孔位时,其实孔径公差早就超差,相似的案例
比比皆是.
    所以位移度检具需要单独设计,单独测量,并且在该位移度检测时所要求的原始定位基准具有不同的形状时,采用不同的确定原始
定位基准的设计结构.
                                             07.8.19

网友(2008-10-10):
绝对好东西* `+ z5 m5 S( T& q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师傅们 小弟机械专业刚毕业 这个东西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2009-06-17):
慢慢就好了,刚毕业不要太心急

网友(2010-07-20):
大家讨论这么热烈,真想看看!可。。。

网友:
刚升上尉呀。。。。。。

网友:
刚下了最初的方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