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机床的拉杆螺纹是60*1.5,国内同样尺寸环规却拧不进去---[求助]

楼主(2006-07-11):
我公司有一德国机床的拉杆螺纹是60*1.5,但用国内的60*1.5环规却拧不进去,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忙啊,为什么同样的尺寸却进不去.

网友:

是不是螺紋等級不一樣???

网友:

是不是罗纹制式不同啊,请从新确定是不是公制,另外有牙型叫为55度 的,你都要量下

网友(2006-09-13):

牙型角不一样

网友:

再检查内螺纹看看

网友:

英制的吧,尺寸肯定不同

网友:

要么是管罗纹和普通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你把螺丝放冰箱里冻后再试    国外的都是这样它的外经偏大要用热涨冷缩

网友:

8楼是吗?真是长见识啊

网友:

管他呐,用丝攻回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丝攻回一下或许就不能用了呢!!我觉得还是查一下标准在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测量一下实际配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

那就检测拉杆螺纹的没个尺寸,重新选择装配基准,调整加工工艺。
如果嫌麻烦的话就直接用锤子砸两下在拧,拧两下在砸,直到拧进去就  OK。
呵呵

网友:

还要检查好螺距是公制还是英制的,要是公英制的没分清的话,拧进去就活见鬼了啊

网友:

呵呵,德国是有一种螺纹,和公制螺纹很相近,但中径和小径都和公制螺纹都不一样,你查一下德国的螺纹标准,会查到,标准号我忘了。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说的M10*1.5的螺纹.

网友:

用螺纹规测准其是什么标准的螺纹不就得了吗?不是GB 的60*1.5的螺纹,当然用GB的60*1.5的环规拧不进了。

网友:

公制与英制罗纹牙型角不同,当然拧不进

网友:

实测牙型角、螺纹大径、小径,确认公制还是英制,确认是否是锥螺纹。不能用蛮力,破坏了原螺纹可能就无法修补了。

网友(2006-11-24):

了解.....

网友:

应该是牙形角不同

网友:

是标准不同,有ISO  JIS还有我们国内的所以肯定是拧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