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柱度与全跳动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6-07-11):
有谁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告诉我: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柱度与全跳动的区别!!!!

不胜感激!!!!

网友:

回转面和平(端)面的区别

楼主:

是不是说圆度和圆柱度没测量基准,但圆跳动和全跳动存在测量基准呢??

网友:

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柱度与全跳动的区别
圆度是形状误差,只是表达一个表面形状.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即中心轴线.跳动小的一定圆,圆的跳动可能大.当偏离基准的时候圆的跳动也大.就这样.
圆柱度增加了一个轴向概念,成为一个空间问题.

网友(点评):
太对,专业

网友:

说得不错

网友:

赞同

网友:

开关误差与位置误差的分别,有标准可以去看一下的,上面有具体的解释。4楼说的不错

网友:

是形状误差,呵呵,打错了,想编辑但打开网页就不会动了。另外这两种误差的实效尺寸有所不同。

网友:

形状公差与位置公差的区别,很难说清的。
多看看书上的实例。

楼主:

看到大侠的一翻解说,心中豁然明朗。不知可否这样理解:如果要控制一轴件的圆跳动,就必须要控制其圆度。并且圆度的公差带要大大小于圆跳动的公差带。如果圆度都没控制的好那还谈什么圆跳动?圆度就是控制圆跳动的先提条件。当然控制圆跳动也还要诸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形状误差,呵呵,打错了,想编辑但打开网页就不会动了。另外这两种误差的实效尺寸有所不同。

不知道月黄昏大侠有没有时间大概讲解一下这两种实效尺寸的区别。

网友:

圆度是任一正截面上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区域,它的实际尺寸不能走超出给定的尺寸公差范围,实效尺寸就是零件的最大实体尺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尺寸公差控制形状误差。而圆跳动是有基准轴线的,任一截面的圆表面位置在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里,且圆心在基准轴线上,而圆度的圆心是变化的。它的实效边界是零件最大实体尺寸加上跳动公差。
圆柱度是两个同心圆柱面,相当于圆度和直线度的组合。全跳动相当于在长度方向上所有圆跳动的组合。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相关原则中的最大实体原则来保证装配的互换性。

网友(2012-08-21):
circularity+concentricity=circular runout
cylindricity+concentricity=total runout

网友(2013-06-25):
有没有大侠能解释一下圆度和圆跳动检测方法之间的区别?

网友(点评):
检测方法有什么难的,买几本机械书看看吧

网友(点评):
主要是用双顶尖和V型块来模拟基准轴线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用双顶尖,什么时候用V型块,这里有些搞不懂

网友(2013-12-29):
引用 楼主:
看到大侠的一翻解说,心中豁然明朗。不知可否这样理解:如果要控制一轴件的圆跳动,就必须要控制其圆度。并 ...

那如果圆度是好的,圆跳动不好,该从那些方面找原因

网友:
一个是形状,一个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