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德标的 95MnPb28k(或者9SMnPb28k),11SMnPb30,对应国标是哪些材料,谢谢

楼主(2006-07-12):
请大侠指教:

            德标的 95MnPb28k(或者9SMnPb28k),11SMnPb30,对应国标是哪些材料,谢谢!

网友:

9SMnPb28K对应的国标牌号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牌号,都是属于结构钢种类,是一种易切削钢.类似于国内的Y13和Y15,
前些天我曾经做过这种材料的铸造件,是在一家做熔模铸造的厂家做的,需要配料才能做到,但是存在一个技术问题,就是硫的特性和铅的特性,一个易熔,一个难熔,铸造有相当难度!

网友(2007-11-23):
德标的 95MnPb28k(或者9SMnPb28k),11SMnPb30,对应国标是哪些材料

应是9SMnPb28,
  对应国内Y12Pb和Y15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