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车床进行模拟加工时候总出现一个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07-12):
帮主你好!

我用的语龙3.7的防真软件,

在用车床时候出现了个问题使我很闹心,看见帮助博学多才,特此寻求帮助,希望能尽快给个答案,这里先谢谢了。

 h

在我用发那克车床进行模拟加工时候,每此对刀后用MDI进行验证时候,都不准确,对刀方法没错,就是每回在X轴方向总差一个相应的工件半径,

也就是说当我确定X为40时候 再用MDI验证的时候 车刀会向X负方向多走40的距离。

" W S

希望帮主能给与帮助。

 T8 \& j, |( k

谢谢!!!!!!!

网友:

MDI 有没加刀补啊

可以直接 自动模拟

楼主:

加了 我在MDI下加了刀补了
所以才不知道毛病出在那 不过谢谢大虾的建议

网友(2010-03-19):
MDI好像没有那个功能
建议你直接在自动方式下用单段来运行
或是在机床上先描图,验证程序是否正确再进行加工

网友:
直接在自动方式下,锁住机床及MST,描图检查下,如果图形绘出的比例正常,那就检查宇龙仿真是否采用了直径编程.

网友:
你使用刀补 取消补偿没有???在 MDI方式下单独取消刀补再试试

网友:
软件么人的是半径编程?还是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