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离合器安装技巧---[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12):
最近在维修自动上料器时,遇到一棘手问题,就是超越离合器的安装。

各位高手,有没有一些超越离合器安装技巧啊!

帮帮忙啦,谢谢!

网友:

没有说具体什么问题,要别人怎么说呢!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把超越离合器整个拆开了,但想装回去的时候发现非常困难。
我是想请教超越离合器有没有安装技巧,或许有什么特制的安装工具等等。

网友:

超越离合器的安装没有什么技巧,只要是装对了就行,可能是你在拆前没有仔细分析它的结构和原理,所以都拆完了,也就不知如何下手了。你去找一个老钳工,让他帮你估计问题可以解决。顺便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以后你要是再想拆东西,如果你对它的结构不了解,可以事先准备好一根长的细铁丝,每拆下一个零件,就用铁丝给它穿起来并用铁丝打结固定。这样,当你拆下几十个零件,也决不会搞乱,安装时只要到过来,就找到顺序了,要千万注意,当一个零件不知向哪里装时,要停下来,多琢磨,切不可同时又解下几个零件,这样很容易搞乱。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2/28429/ShowPost.aspx#28429

# E) e" s: B K$ g7 ?9 A

于老师您好!请看上面这个帖子,想请教您一下关于栏目设置的建议。

谢谢于老师。

网友:

顶一下四楼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看来我还是没把问题说清楚。什么零件装什么位置我倒没搅混,就是装到如何将滚珠连同星轮片一同安装时,怎么也装不了……

网友(2006-08-13):

用黄油粘住即可

楼主:

谢谢“单片机”的帮忙……
用你的方法我试过了,由于星轮片与滚珠之间是由弹簧连系的,未压缩弹簧前整个结构是超出安装尺寸的。只能一个个分别压缩来装,很麻烦,且只有开始的几颗能顺利安装……
我试设计了一个能同时压缩所有弹簧的机构,但未能成功,最进近在忙别的,也就将问题闲置着了……

楼主:

今天终于领会到了“超越离合器安装”的一些技巧,真是很高兴!

先剪一个橡胶皮垫圈将滚珠垫高到工作状态下的高度,排好滚珠的位置,接着将星轮片的同一边的3个缺角放进去,接着就向“离”的方向转动星轮片,注意滚珠的位置应该在星角顶针的前方,当星轮片转动的时候就能起到反推顶针的作用,只要各滚珠的位置正确,稍用力就能把星轮片安装好了……

但我也只是轻松顺利安装了一次,再安第二次就有点吃力了……嘻嘻。

网友(2006-09-14):

很好装的,没什么技巧的,你用滚柱靠住弹簧,把弹簧压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装就可以了,最后一组对一下那个内圈就可以把它装好了。努力向老的钳工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