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如何调整?---[请教]

楼主(2006-07-12):
我公司的一台数控车床CK6132B上午工作正常,下午开机后发现Z轴丝杠有间隙约6mm。打开Z轴防护罩,丝母与工作台通过螺丝连接。脱开丝母与工作台,丝杠与丝母没有间隙,将丝母与工作台安装后间隙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调整?

丝母结构:两个滚动丝母,中间夹一个垫片,三部分通过垫片上的压板连接

1 ~1 u ^/ T3 R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打个电话给我,我帮你解决,或者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的E-MAIL:charles027@163.com    联系电话:13798242094,我姓刘,如果你在深圳附近我可以亲自去。
顺便告诉你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如果你能确定不是丝杠的问题,你就测量丝杠长度和你轴承座安装长度,然后根据个零件长度换算出装配尺寸,检查是否是机械设计问题,如果是设计问题,就最好找厂家吧;
然后检下各处螺丝是否松动,要一个一个的检查。
最后检查联轴器是否损坏。
若都没问题就做通电检测,通电的时候伺服电机应该在无信号状态下处于抱紧状态,若电机用手都能转动,那就是电机问题,
如确定伺服电机无问题,将电机与机械结构连通,此时整个机构在电机作用下应无轴向间隙(所有螺丝锁紧情况下),若有间隙则应是丝杠问题,但最大间隙也是在零点几毫米内,否则丝杠就该报废了
另外在看下定位销钉是不是忘上了,
好了,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就给我电邮吧

网友(2006-09-14):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我很在行,希望你注意,把中间的垫片的厚度调了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做个新的,间隙要测好,一般丝杠的间隙是0.01-0.05MM。我们经常怎么整。THK是怎么个间隙就可以了。具体你自己把握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你说的没问题,就是调丝母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别听2楼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公司在那里,给路费我去免费整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丝杠我们都经常整个拆了整,你可以多整整,没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我也来抽个热闹 我不会实际动手调 大方向是螺母丝杠和工作台安装好后来测出所需要垫片的厚度 注意工作台要开到最边上 这时丝杠变形最大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那有那么麻烦啊,在下面就可以打表测出间隙啊。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看你的说法,有可能是丝杠本身的轴向定位有问题,致使丝杠窜动。看一下丝杠两端的轴承座是否有问题!

网友:
Re: 调整滚珠丝杠如何调整

9楼的同志说的也有可能,看来是个内行啊

网友(2006-11-13):

我觉得除了丝杠本身的问题之外,还应该查查丝杠可调整端的轴承有没有问题不过你说差6mm,是不是有点夸张阿,如果查出来是丝杠的问题,你这根丝杠没必要修了吧,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

我同意9楼的看法,我也遇到过一次,原因是丝杠末端
轴承端盖和轴承之间的间隙造成的,不过你说的6mm
的确有些惊人,再仔细检查一下别的地方是不是也同时存在问题

网友:

丝杆的间隙不可能6MM,肯定丝杆固定哪个地方窜位

网友(2006-12-14):

一般不是丝杠问题,请仔细检查!

网友(2007-11-08):
6mm的误差不会是丝杆的间隙,更何况楼主拆开检查过也确认了丝杆丝母没问题。
建议先检查丝杆两端轴承座和丝杆螺母座是否有松动,然后检查数控的位移检测反馈读数头是否松动。

网友:
同意16楼的意见

网友:
应该不是丝杠的问题,感觉是对现场结构理解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丝杠和滑座安装轴承的间隙,检查丝母架和滑鞍的连接是否稳定,检查丝杠和丝母的配合关系,检查丝杠和伺服电机的连接情况,检查反馈信号的开关火光栅等,基本也就这些原因了。不过6mm的间隙,应该很容易找出来的。

网友:
不会是丝杠的问题,丝杠间隙不会有那么大。
  你电机是通过连轴节和丝杠连接还是通过同步齿形带呢?检查一下传动环节。

网友:
是不是脱步的问题?

网友:
同意20楼的说法,丝杠没有那么大的间隙,连接工作台后Z轴的负载就大了,问题可能出在丝杠与电机的连接环节,你查查看。

网友:
6mm,这个问题应该很好查啊。丝杆螺母应该不会出现这个大的间隙。应该是滚珠丝杆把。

网友:
这样吧:
你把机床断电,打表,如果用手推不出间隙,那工作台和丝杠就没问题.如果伺服电机也没问题的话,那还用说!肯定是电机和丝杠的连接出问题了.应该是连轴器断了或松了.如果有间隙,结合你描述的情况.肯定是丝杠的两端支撑松了.不要怀疑丝杠本身的问题,那样的丝杠还能用吗?6MM!是个天文数字啊!

网友:
同意hawkofsky的观点.

网友:
6mm间隙? 估计是您写错了吧,0.06mm还差不多,您的丝杠是双螺母垫片式预紧的.正常情况下螺母本身的反向间隙是0.根据您的描述还看不出来是哪部分的问题,您可以按我下面提供的图片检测一下是否是丝杠的问题,如果表的跳动值都正常的话,您就要考虑是不是您数控系统的机械背隙补偿有问题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问题已经解决了。正象2楼、24楼两位高手分析的那样,丝杠的联轴器松动。

网友(2009-05-06):
6mm,轴承座

网友:
你说的没问题,就是调丝母

网友:
6mm的间隙,你把所有螺钉都拧紧,看看还能出什么问题,一般机床的滚珠丝杠的导程也才6mm。
你出现这样的问题是该自己认真看看,问别人是问不出来的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下www.my-nut.com这个网站,
传统型的双螺母加垫片使用时间过久会出现一些配合问题!
我们锁紧螺母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有需要请联系北京正硕机械
张先生 电话:13269437944

网友:
就是调整丝母

网友:
6mm间隙太大了不可能,6楼说得对。

网友(2009-06-06):
看你的说法,有可能是丝杠本身的轴向定位有问题,致使丝杠窜动。看一下丝杠两端的轴承座是否有问题

网友(2009-10-05):
楼主没打错吧? 6MM??????

网友(2010-02-08):
以上各行家的观点都很不错

网友:
不过我觉得不是丝杠的问题,丝杠不会那么大的间隙。应该排查其他的连接件。

网友(2010-07-13):
是丝杠轴向串动,联接工作台后,惯性力加大

网友(2012-10-11):
O(∩_∩)O哈哈~,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