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数控车加工图中的两个点的位置谁会求啊?

楼主(2006-07-12):
请教大家谁能用数学的方法求出附件图中的L、M这两个点相对于O点的坐标值啊!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你用CAD画出来,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L:(57.74,-6.40)
M:(63.13,-1.08)

网友:

附件怎么上传?

网友(2006-09-10):

用CAD或其他的画出来,这大家都会啊.
楼主是想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啊.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用手工算吗,很麻烦的哟

网友:

这两点看来是有点难度

网友:

一般数学题而已

网友:

要用一元二次方程,你发个autocad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