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吨的液压缸应如何选择?

楼主(2006-07-13):
我有一台设备,要求液压缸的额定压力为80吨,用来进行静载测试。液压缸垂直方向最大静载为235KN,活塞杆压入行程76.2MM。请问各位液压大虾:选用哪种液压缸?什么品牌?如何解决下压过程中活塞杆的爬行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好象不太清楚,

额定压力80吨,最大静载为235KN,活塞杆压入行程76.2MM。好象不太协调.

请详细解释一下功能,我搞过还要大的压力实验机,我要知道一下数据,

' b& c: ~ `# G9 S& M! Q

试件自重,压靠点的允许速度,初始建立的压力,压上速度和压力的关系,第一屈服点后的压力控制和压力/速度调整等参数.

网友:

80吨的缸径、压力配合有很多种,考虑运动平稳建议使用大缸径,适当降低工作压力。可有效减轻爬行。

楼主:

谢谢关注。可能没说清楚。这个液压缸只是起个阻尼作用,并不是提供动力,初始状态活塞杆伸出。然后在给它一个235KN的压力,压入行程为76.2MM,用位移传感器控制。

网友:

还是没弄清工作过程曲线.

楼主:

按照此工作过程:30KN压力下,活塞杆缩回75MM;175KN压力下,活塞杆缩回125MM,保持60秒;175KN压力下,活塞杆伸出125MM;30KN压力下,活塞杆伸出75MM。

网友:

应该是一个液压缓冲器?

网友:

噢,看明白了,建议:

采用压力比例阀+位置传感器+PLC的系统,PLC用于程序设定,编一个小程序即可.

 ?6 ^

液压系统中应设立一个大流量溢流阀,防止意外冲击过载.缸径可以自己选,我觉得最高压力60KG/CM2即可,太高不稳定,可能有振荡,太低成本比较高.

 ~

可以委托一个小液压公司来做,大公司可能不会接.

楼主:

8楼愿意做吗?请问在什么地方上班?

网友:

我在北京,如果是批量,我可以接,如果是单件,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你在当地找一家做,可嫩比较便宜,网上一定有做液压的小公司,我感觉是这样.

楼主:

我在上海,现在还是方案阶段,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做单时会有详细的规格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