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两个相互垂直孔的轴线的垂直度

楼主(2006-07-13):
测量两个相互垂直孔的轴线的垂直度

使二个孔的垂直度为0.05

网友:

你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你的问题别人看不懂啊。

网友:

请附图,直观些!
你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测量还是如何保证尺寸在公差范围内?

楼主:

是一个量具啦

楼主:

怎么上传东西啊

网友(2006-10-16):

这是测得两孔的垂直度,底孔以锥度芯棒穿紧,以V型铁固定,以另一芯轴穿好。在在两侧打表,可得出垂直度。

   不知对你有否帮助

网友:

是空间垂直还是平面垂直?这是2个概念.公差带的位置,形状不一样的?同样0.05的公差,检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传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啊.

网友:

三坐标

网友(2010-01-17):
三坐标比较好,但成本高,不适用过程控制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对于检具的这种尺寸测量,三坐标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2010-02-20):
你需要在加工过程中控制两个孔的空间垂直度的话,建议使用机床测头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