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系统故障排除-(讨论)

楼主(2006-07-13):
一个液压站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用户自行清理换油,重新安装后,无法工作

故障现象:电机启动正常,表显无压力,换向操作时,表显无压力,电机闷车

原理图贴在附件里,请大家讨论,一周后公布排除结果。

 G

答案已公布,请不要再回贴了。

楼主:

这是一个实际发生过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大家踊跃讨论。可能会对同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帮助。(也算是一个小考题吧)

网友:

可能原因:

1.电机线接线时接反,电机反转.

4 ^) h @9 N: c

2.14的电磁换向阀出现故障,接线有问题造成常得电或阀芯卡死造成液压油经过此阀回油箱

3.13溢流阀出现故障液压油直接泄荷回油箱

网友:

"换向操作时,电机闷车"说明泵工作时阻力过大;而考虑到以前使用正常,是在用户自行拆装后发生的,可以确定该系统以及元件没有问题;分析回路启动正常,而换向操作失败,说明泵的进出油口可能颠倒,其真正原因应是电机反转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操作时,电机闷车"说明泵工作时阻力过大;而考虑到以前使用正常,是在用户自行拆装后发生的,可以确定该系统以及元件没有问题;分析回路启动正常,而换向操作失败,说明泵的进出油口可能颠倒,其真正原因应是电机反转造成。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哟

网友:

我觉的:
1.电机接线反了,但好象现场清洗的话不需要拆电机
2.第二就是14号榆次油研的换向阀的接线接反了,造成复位时换向阀出在Y型机能上,使得液压油直接回油箱,或者会不会阀的安装装反了,因为他的阀孔好象是对称的,工人会不会没分清,但是装反了的结果好象只会影响执行机构的运动方向,不会使系统无压力。我还没想通。
3.还有可能13号溢流阀里面进了铁屑等杂物,使溢流阀不能闭合,导致油液直接回油箱

网友:

从你的原理图上看,应该是电磁阀14都后面的主油路给堵住了,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而且你原理图也是这样画的,你是不是已经把出现的故障已经画到原理图里了,继续关注中.

楼主:

 特别说明:该系统是开式系统。可以排除电机反转的原因。

楼主:

6楼大侠,电磁换向阀安装面是非对称的。(是南京的吗?欢迎来长三角区域版里介绍一下自己)

+ M" Y {; Z, Q

 7楼大侠,14电磁阀只是为了泄荷用,故阀后油路是封闭的。

网友:

我家里的电脑里没装CAD,所以看不到图,前面 的几位说的都有点道理,但还有一点,如果电机和泵解体了,那很有可能是键掉了,如果是这样,最好不要再启动电机了,很快会把电机轴给拉毛,并且持续磨擦后配合面上会胶合

电磁阀一般不会装反,都是不对称的,6通径的虽然对称但左右安装尺寸也不同,如果说装错,只会是一开始就设计错了,但是一开始就声明维修前的是正常的了

网友:

可能原因:
1、电机反转
2、联轴器安装有问题
3、溢流阀卸荷,检查换向阀14(包括接线)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机闷车,说明电机的负载非常的大,这时只有可能电机超负荷了,液压系统的负荷无非压力和流量,可能是把溢流阀压力调大了。但此时表显压力为零,和前面的现象完全矛盾,想想只能是压力表接头或软管处堵塞了吧。
个人浅见,请楼主指点。

楼主:

10楼大侠讲电磁阀不会接反是对的,电机闷车,说明电机有负载,不会和泵解体的。
另:是江苏的吧,可来长三角区域联盟里来介绍一下自己。
11楼大侠,电机反转的问题前面已经排除了。
12楼大侠,是浙江的吧,可来长三角区域里来介绍一下自己。

网友:

我今天早上去问了我们公司电气的人才知道什么是“闷车”,没搞请楚状况的时候不应该乱说话的,不不好意思,长三角区域的网址给我贴一下,我没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早上去问了我们公司电气的人才知道什么是“闷车”,没搞请楚状况的时候不应该乱说话的,不不好意思,长三角区域的网址给我贴一下,我没找到,谢谢

T# E' K$ c& P L7 n' C

http://bbs.cmiw.cn/forums/512/ShowForum.aspx

网友:

1、首先我觉得应该了解用户清理安装过程;
2、电机启动正常,表显无压力,说明系统处于卸荷状态;OK
3、换向操作时,卸荷回路关闭,这时表显视无压力,电机又闷车........
    a、 如果是溢流阀堵塞,表应该显视很高压力。排除
   b、但电机又闷车,说明系统负载过大但表又无压力显示,矛盾.........是否安装时将卸荷阀14位
置安装在溢流阀和压力表前及泵出口?
   我会继续关心该问题,希望大侠多多发表该类问题让我们思考学习。谢谢!
   今天才打开图纸(没装CAD),想去想来找出这样的理由。请指教。

网友:

我们单位出现过一次这种现象,但是我不懂野鸭啊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个人浅见,请高手指点:
1.按原理图,电机开始启动时,电磁阀14卸荷,表无压力———正常
2.换向操作,电机闷车,但表无压力———是否为泵出口被异物堵塞了?但和用户刚清理过相矛盾
3.是否有可能换向后油缸到行程了且表坏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压力表坏了或者压力表开关没有打开,溢流阀卡死

网友:

本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想法跟其他人相同.故期待楼主的正确回答.继续关注之中

网友:

从故障情况看是否是表和溢流阀都出现问题了,因为在启动卸荷时回油路中有过滤器所以压力表上也应有压力显示。而当换向后,若溢流阀堵塞(或压力值调的过高)、表又坏了则会出现电机闷车现象。请楼主指正。

楼主:

各位大侠:现在公布答案,

用户把进入集成油路块的两根软管接错了。油泵来油接到集成块回油口,集成块压力油口接回油了,因当时这两油管都在油箱内,结果分析了半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

哈哈!出乎意料!谢谢楼主,希望再提供些案例,以供我学习,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啊!

网友:

想个这个问题,但又一想,外部很明了,不会发生。实际问题,记...........谢谢!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好。有点借鉴!

网友:

油管接错是很常见的事,所以以后在拆液压系统时,一定要做好标记。
我厂也有一次故障是因为油管接错造成的,那个马达是四个油口:进出油口,卸油口和制动油口。
检修后,接上油管马达朝一个方向转动灵活,另一个方向不动作。开始以为是阀有问题,后排除阀的问题,想到油管接错了,试着调油管位置,果然是这个原因。
一般卸油口比进出油口小,但其余三个油口大小是一样的,所以以后检修时一定在油管上做标记,防止这种问题发生。

网友:

叶片泵与集成块间油管接反,启动时,阀14常位(H型)回油箱,压力表为0。电磁换向后,压力表还是接回油,压力为0,但是主油路堵,电机闷车。交作业,请批改!

网友:

^_^,惭愧,没看到楼主在22楼已经公布,27楼误导我

网友:

不好意思,小弟搞液压不久,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电磁阀14的出油口的油到哪里去?(即右边的两条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 G6 {   不好意思,小弟搞液压不久,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电磁阀14的出油口的油到哪里去?(即右边的两条油路)

电磁阀与溢流阀组成电磁溢流阀功能,电磁阀14只是先导阀,不接执行机构,因此那两条油路好就是堵上不用了。

网友:

竟然是这样的原因引起的故障,实在是防不胜防.但是也启示液压系统的设计制造者,最好把油路块的入油口摆在侧面,回油口在底面.同时回油口尺寸比进油口大一个规格.一可防错,二可减低回油压力

网友:

哎,楼主那个还算正常,不小心很有可能接错。
我们这还有过油管不通的呢!又有谁能想的到。。。

网友:

1、按道理清洗液压系统不可能更换电机的接线,电机方向应该没错。
2、13和14阀有问题。

网友:

那怎么会闷车???

网友(2008-01-26):
换油要动油管?没听过!!学习了。。。。。

网友:
本人觉得如把单向节流阀和单向阀调一下位置,从原理上讲可能更合理一些.请各位发表一下观点.

网友:
出乎意料但是有时最容易出现的错误

网友:
36楼说的很有道理,节流阀应与液控单向阀位置掉换,这样液控单向阀可以及时可靠的关闭

网友:
36楼说的有道理,这样可以使液压锁能够更快的锁定,防止产生液压缸的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