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噪音气动扳手

楼主(2006-07-13):
我公司现用日本瓜生ux-9ss直柄型扳手噪音高达97~104dB,为改善噪音,寻找一款性能相当,低噪音扳手.望大家推荐品牌及型号.谢谢!

网友:

气动工具怎么能声音小那,压力小了,没劲了.加一大消音器,拿着也不方便.生产线上要想声音小,应该用电动工具,但气动工具比较便宜.老板如果体恤下属,可以改用电动工具,如果是在清理线上,效率降低了,老板肯定不干.

楼主(2006-08-17):

我已经查询到油压脉冲扳手(噪音~80dB)可代替该气动冲击扳手;油压脉冲扳手效率也高,噪音小,但不适用于螺母与橡胶面的连接(打紧时间较长),价格8千左右。

楼主:

油压脉冲扳手也是与气源连接。

网友A:

有气动工具的地方,噪音是免不了的,找个好一点的耳罩戴吧。

网友(2008-08-18):
引用 网友A:
有气动工具的地方,噪音是免不了的,找个好一点的耳罩戴吧。

别不懂装懂,很多气动工具特别是扭矩扳手等现在的噪音都很低的。

给你看看这款:
RAD 475SL 是最小型和人性化的高速气动扭矩扳手. 475SL具有高转速和轻扭矩的特点,适合轻型设备的装备环境.

力矩范围: 100 – 350 ft/lbs
转速: 300 rpm
精度: +/- 5%
重复度: 2%
噪音级别: 83bd

网友(2011-11-16):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查询到油压脉冲扳手(噪音~80dB)可代替该气动冲击扳手;油压脉冲扳手效率也高,噪音小,但不适用于 ...

液压扳手是靠液压泵站输送的压力与流量——叶片高速马达或者齿轮高速马达驱动单头或者双头打击(俗称圆锤头)而实现拆卸拧紧目的,这一整套设备都缺一不可,另外还靠液压泵站作动力实现切割、弯曲等却不能实校直,缺点是庞大、笨重。
还有超高压的用于救援、风电、发动机装配等等体积较小就是价格不菲(太贵。)

网友B:
液压扳手是靠液压泵站输送的压力与流量——叶片高速马达或者齿轮高速马达驱动.........我们目前是用瑞典进口的产品,是随设备来的工具,好用噪音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压脉冲扳手也是与气源连接。

你是想脉冲扳手回油接头接上消声器是吧?主要是就看马达内部结构了。呵呵……不行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扳手是靠液压泵站输送的压力与流量——叶片高速马达或者齿轮高速马达驱动.........我们目前是用瑞典进口 ...

能不能发几张图片过来,让我们对你们的产品有所认识。好吗?

网友:
有气动工具的地方,噪音是免不了的,车间就这样,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