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增强高速线材高速区润滑系统的防水性?

楼主(2006-07-13):
现在我所在的作业区的高速区润滑系统进水严重,,如何才能增强防水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如果是进口设备,密封性还好一点,国产设备略差,新的发展趋势是采用油气润滑,

8 l% M) S L& H! |3 X- P" e

新上的高线都是采用油气润滑,以前的设备许多也在改造,所以我建议你改造.

网友(2006-08-12):

定期更换辊环下的密封件,提高供气压力.保证钢温

网友(2012-03-27):
及时更换 双唇密封   调整密封高度   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