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尺寸计算方法

楼主(2006-07-13):
大家好,请问各位老师,钣金件展开尺寸如何能简单快速的计算出来.有没有什么专业的计算工作或软件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你剪一个一百宽的料,用折弯机这一道弯,记住板厚。加减系数便出来了,试三次取中数即可。这是最简便的方法。以此类推。也是最精确的方法。可以学习PRO\E。CAXA软件,哪里有自动展开功能。不过系数还要靠前面试出来。由公式可以计算,不过不好记,给你列一个常用系数把

                       板厚         系数 (毫米)

                        1,            1.6-1.8。

                       1.5,          2.4-2.6。

                       2.0,          3.3-3.5。

                       2.5,           4.2-4.5

3 l7 m a

                        3.0,         5.0-5.3 。

(系数会随你折弯下摸所用的槽宽的大小变化)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想请教这方面的知识,不过我想要一个具体的公式,请知情人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2006-08-16):

如果折的角不是90度呢?

网友:

如果是非90度的异形角,可以根据90度的折弯系数进行估计。135度的折弯角,2mm厚的冷扎钢板是减1mm.楼上的给出的折弯系数和我用的基本一致。系数的确定还要看你用的上下模是多大的开口。要根据你厂的折弯机而定。

网友:

用中间层的尺寸,按照几何展开就可以了,适用于任意角度
当然如果不想计算,就只用查表了,钣金手册上都有的,不同的厚度,不同角度的展开长度

网友(点评):
不考虑开坡口吗,我是新手

网友:

用L=pa/2*r+y*T最准确

网友(点评):
每个字母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B:

转载一个小软件

网友(点评):
10分。可否发我363331709@qq.com,谢谢

网友(2006-09-15):

没有标准的公式,和材料,模具有关,最好自己试验

网友:

网上有,自己下载一个公式!

网友C:

去划成SOLIDWORKS等板金图进行展开!!

网友D:

影响系数的因数太多,很难计算,最简单的方法是查手册。要精确就根据你使用的折弯机和模具试验。

网友(2006-11-02):

不可用中间层,我已经试过,对于5mm以下的板适合,对于5mm的板都不是很准确,尤其对于8mm以上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请问公式L=Pa/2*r+y*T  中的参数各代表什么??请赐教~~多谢了~~

网友:

哪里可以下载钣金展开尺寸算法的软件???急用~~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用三维软件做成模型再展开。如用SW就可以

网友:

谢谢9楼的小程序

网友:

那个公式中参数的意义,可以准确、详细的列以下吗
7 l& h7 A7 B! L" R) T本人是新手~~~

网友E(2006-12-02):

按这种方法做,下模选材料的5-6倍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各种算法最终因为模具的原因还需修正。另:手册上有的公式,如果零件公差不是要求太高,基本上算法都完全满足。

网友:

一般来说`粗略的你就按 板厚T乘以1.7(板厚1.0时的外尺寸系数)就可以了` 展开公式就不比多说了吧` 知道系数搞定`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小程序,简洁,实用。

网友:

我知道可以用 catial三维软件构造,软件本身有展开的功能

网友:

多谢20楼.方便,实用

网友:

这个有专业的手册的,貌似哪里见过,有机会我找找看

网友(2007-01-11):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

网友F:

我也发一个简易计算公式,大家别丢砖头啊!
展开尺寸-L;折弯角-β;厚度-T;半径-R
1。0°≤β≤90°
   L=A+B-2(R+T)+(R+T/3)*(180-β)Π/180
2.β=90°
   L=A+B-0.429R-1.47T
3.90°≤β≤150°
   L=A+B-2(R+T)tan[(180-β)/2]+(R=T/2)(180-β)Π/180
4.150°≤β≤180°
   L=A+B

网友:

不错啊 凡事都要自己试验一下总结个公式来 最好了

网友:

顶一下,确实是长了见识呀

网友:

展开这个东西。一直没有标准的值啊。
要试出来。和模具结果,材料等都有关系。
也许对你这副模具是这个值。

网友:

不知道阁下有没有听过折弯系数呢?

网友:

用中性层的方法的确不对,中性层是会偏移的.对于小板厚可能影响不大,对于大板厚就差多了.
还有,不同批次的材料都可能会有差别的.

网友(2007-02-26):

刚才下了你的小软件,不错,我是新来的,在这里表示感谢.祝新的一年学有所成,心想事成!

网友:

L=A+B-(t+0.5R)     α≈90°适用

网友:

这次淘到金子了

网友:

35的大哥 问个很白痴的问题  !
你公式里的A B 是指什么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试验一下,找出准确的折弯系数,因为不同材料、不同壁厚的板材折弯程度是不一样的,感谢提供公式的大侠,下载收藏中

网友:

A,B是两条边的长度。

网友:

我是新说,希望各位大哥指点下下

网友(2007-04-08):

我看过楼上的所有的内容拉!都不错!各有各的方法啦!挺实用的!顶啊!!!!!!!!!

网友:

展开计算的方法没有准确地公式,它和材料本身的拉伸强度及模具的间隙都有关系。

我们的做法是:中经尺寸减去弯角弧长(中径)的20%到30%。
利用计算出来的材料作一次试验,看是否符合要求,如果差的比较大,调整弯角弧长尺寸。
如果差的比较小,就通过调整模具的间隙解决。

一般设计时应考虑翻边和拉伸的误差,对翻边和拉伸处的尺寸选择宽松些。
在特定环节对尺寸要求比较严时,考虑展开尺寸给的稍微大一点,成型后修整到要求尺寸。

影响成型后的尺寸有多种原因,对零件的质量波动太大,对于要求比较严格的尺寸很难控制。
例如:材料厚度一致性的影响
        材料拉伸强度的影响
        模具间隙影响
        模具精度和设备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等等

上面说的是用模具翻边的方法,如果用人工翻边,展开尺寸更难计算。

以上是一点看法。

网友:

关于不是90度的折弯,给大家提供点资料供参考!

网友:

我写了个天圆地方程序,可是传不上来,有需要的给我发信,b2994949@126.com,欢迎交流

网友:

具体点的,图表有吗?谢谢!,我公司的计算有规范的,比较下有什么不同的,共同提高,

网友(2007-05-08):

还有着先进武器,我就不用再苦恼了!!!

下次围弯用一用!!!多谢

网友:

谢谢各位啦!

网友:

用CAD就可以解决任何角度、任何板厚的问题。
真接作图,取中间层的线长就OK了

网友G:

大家好!
我也是做钣金设计的,天天都得计算板料的下料尺寸!故有一些经验!
1.对于折弯角度大于90度的来说,可利用公式计算出需要扣除的尺寸:
         扣除的尺寸=tan(折弯角度/2   -90度)X0.8X板厚
举个例子:3mm厚的板材折弯135度,画展开图时我们应该扣除多少尺寸呢?
          tan(135度/2  -90度)X0.8X3=0.99mm
即扣除尺寸为0.99mm
2.折弯角度为锐角的扣除方法,得通过画图的方法来求出,这里不方便多讲,因为我还有工作等着我去做,如果想探讨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你们试试吧,下料很准的!

网友:

希望大家有好的经验多交流!相互提高!另外,我公司有先进的激光切割设备,对外加工,专业生产各种结构件及焊接件,专业替用户设计生产机床防护罩,及各种钣金件的加工!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谢谢!

网友: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计算软件呀

网友:

感谢大家的分享精神 本人平常潜水
遇到好帖子不得不顶下
谢谢!

网友:

經驗值, 展開系數為  0.35 T

网友:

謝謝!

网友:

真誠希望有高人可以共享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那有钣金展开2.1

网友:

8楼是好东东

网友(2007-06-09):

用L=pa/2*r+y*T最准确
其中Pa
R
Y

各代表什么意思.
刚学不懂请多多指教!!!

网友(2007-08-22):

钣金展开还是用CAD画图找中性层快

网友:

谢谢,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人工翻边可以用R的展开开计算,直钱+R长+直线,实际加工的时候用锐角模把它折30度,但是BG的位置是直线+R长的一半,我试过许多次,基本上是0.2到0.3的差左右,当然和你选的模具也有关系,呵呵,.

网友:

你好,CAXA的展开功能在哪里 ? 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

35楼的,L=A+B-(T+0。5R)
R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8楼的小软件倒是很好!不知哪位高手有实践过的经验

网友:

CAXA里面没有啊,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这个对大家有用没有

网友:

谢谢,19楼!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07-09-24):

引用 网友H:
去划成SOLIDWORKS等板金图进行展开!!

我是过用solidworks 画出来,然后展开,发现3D软件是按照折弯板的中心来计算的。就是两边直边的“长度和”加 圆角处中线的长度即得所需要的板的长度。

见附件例图

网友:

不错,确实是长了见识呀

网友(2007-11-22):
TKS

好啊,这样也行,就当大家共同学习吧!其实我也没从事模具行业多久,前些日子是在现场单位做模具,后来也就是8月份调到了办公室绘些模具图纸之类的,说设计吧好像又有点说不上.,今天有点忙就晢说到些吧,希以后多交流!!!
对了,我这有个图,你看看要是缩口应注意什么问题,我们以前都是用优力胶胀形的,可觉得那样不是很大好,现在用缩口工艺做,我觉得 在拉伸时的外径应小于最大外径,可是现在拉伸到最到外径,而在缩口时总是不到们或是外径大了或是直避处有起煞,请问你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经验值 最省事 最准确...

网友:
L=pa/2*r+y*T准确但不太好用

网友:
正需要,谢谢11111111111

网友:
71楼 中性层便不是一定在中间...中性层是会变的...

网友:
学而不厌

刚走入五金这一行业,以后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请师傅们多多指教

刚入五金模具设计,想要一些关于展开的计算方法,能不能给一些全面一点的知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好!
我也是做钣金设计的,天天都得计算板料的下料尺寸!故有一些经验!
1.对于折弯角度大于90度的来说,可利用公式计算出需要扣除的尺寸:
         扣除的尺寸=tan(折弯角度/2   -90度)X0.8X板厚
...

朋友,有时间把小于90度的也介绍一下。

网友I:
为什么不选择用SW或者是PROE展开?多复杂都不怕.

网友(2008-04-08):
71楼计算的好象有点疑点.中性层不一定在中间的.我司计算的中性层在T≥1.5是中性层是T/5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啊

网友:
主要是长期的经验为主

网友:
真是各有不同啊
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2008-08-23):
引用 网友F:
我也发一个简易计算公式,大家别丢砖头啊!
展开尺寸-L;折弯角-β;厚度-T;半径-R
1。0°≤β≤90°
   L=A+B-2(R+T)+(R+T/3)*(180-β)Π/180
2.β=90°
   L=A+B-0.429R-1.47T
3.90°≤β≤150°
   ...

你写的公式好像有点看不清楚,能不能再来点

网友:
BA(带K因子的折弯系数)=π*(R+K/T)β/180度

R为折弯内圆角
T为板厚    β为折弯角度

k根据材料厚度确定

网友:
非常感谢19楼的朋友!!!

网友:
我们都是用经验值,剪几个板去折弯试

网友: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一般情况取材料厚度25%

网友:
钣金

1=1.8
2=3.6
以次类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8-09-23):
没有适合所有机器和材料的公式,不同批次同一材质的材料中性层系数都不一样,做大型件做好是先做个实验。

网友:
下載先,先留著,謝謝火龍

网友:
你们 给的资料太好了 我是新手 刚刚那些资料 对我太有帮助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板金

板金   都有 什么型号的 你们 谁能 给我讲讲 啊

网友:
板金   都有 什么型号的 你们 谁能 给我讲讲 啊

网友(2009-06-03):
用L=pa/2*r+y*T行吗

网友(2009-07-29):
R≠0 θ=90°
L=(A-T-R)+(B-T-R)+(R+λ)π*/2
当R ≥5T时 λ=T/2
1T≤ R <5T λ=T/3
0 < R <T λ=T/4
当R大于或等于5个板厚时,中线层线λ取=板厚的1/2;
当R小于5个板厚同时大于或等于1个板厚时,中线层线λ取=板厚的1/3;
当R大于0同时小于板厚时,中线层线λ取=板厚的1/4
注:
* π:为圆周率常数(3.14159265…)

网友:
用L=pa/2*r+y*T最准确
????里面的字母分别代表什么啊

网友:
热闹非凡啊

网友:
我下了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这样好的帖子顶是必须得,收藏下来了,以后一定会用到。多谢各位的奉献,小弟感激的呀。。。。。

网友(2009-09-04):
90度折弯时展开尺寸可参考公式:L展开=A+B+...n*(2*d-1/3*d)

注:A,B,...为外边尺寸;
    n为折弯刀数;
    d为板厚。
非90度折弯时基本可以1/2板厚(中线尺寸)为准!

网友:
没有标准的公式,和材料,模具有关,最好自己试验

网友(2010-05-10):
在这里和各位学到很多

网友:
哎 哎 哎  哎 啊 啊 啊 啊

网友(2010-06-11):
网上有,自己下载一个公式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G:

谢了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但很多人说经验才是最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J:

    折弯系数,因工厂所用的设备不同,系数也会不一样的。有些工厂用的是尺寸相加再减去系数,有些是用内尺寸相加再加系数的。但是这两种系数是不相同的。这指的是90度的折弯。如果不是90度用中性层可以计算。

网友:
要是用软件画出来就容易多了。否则就只能计算和查表

网友:
叼你,还是不让下,

网友:
请问七楼,公式L=Pa/2*r+y*T  中的参数各代表什么?

网友K(2010-09-20):
回复 网友J:

网友L:
没有固定的参数的,要受折弯机的影响的

网友:
我做了钣金很多年也没摸到标准的计算公式,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做一种新材料都做一次试验。把数据记起来。这就是经验。

网友:
这个有好多小软件计算的

网友:
90度钣金折弯系数表,供参考:
板厚        系数        Half Allowance
(mm)                  (mm)
                   δ
0.5        1        0.5
0.7        1.4        0.7
0.8        1.5        0.75
0.9        1.7        0.85
1        1.75        0.88
1.2        2.2        1.1
1.5        2.6        1.3
1.6        3.2        1.6
2        3.35        1.68
2.3        3.8        1.9
2.5        4.58        2.29
3        4.85        2.43
3.2        5.25        2.625
4        7        3.5
4.5        7.4        3.7
5        8.5        4.25
6        10.2        5.1
8        13.3        6.65

网友(2010-10-25):
这个好东西,学习了啊,请多发表发表好参考

网友:
网上有,自己下载一个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J:

肯定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2011-02-18):
最好去书店买一本<<板金工开料展开图法>>

网友:
谢谢8楼的朋友

网友:
很小很强大!!

网友:
非常有参考价值,回头好好看看,

网友:
非常有参考价值,回头好好看看!!

网友:
好东西啊?谢谢分享,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谢谢了,张知识了。。。

网友(2011-03-21):
钣金展开尺寸计算方法,我也想知道

网友:
啥东西都要威望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软件太好了,谢谢!!!

网友:
不是专业做钣金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用手册软件版再看看书

网友:
我有好办法做展开,太简单了:
板厚*2*0.865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271&extra=page%3D1这是我发布的专门计算软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M: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271&extra=page%3D1请看这个帖子。

网友(2011-04-20):
第一个程序没法执行呢

网友:
OK ,好了。刚才犯了点小错误。

网友:
可试试下面的公式:
每刀扣除值的计算方式:如果要折一件等边宽度为40mm、厚度为2mm的钢板工件,则按以下方式计算展开尺寸:
(边长+边长)-[2*(板厚2mm+上模R1)-2.6(第十二项)]   则:
(40+40)-[2*(2+1)-2.6]=80-3.4=76.6(则展开为76.6mm)

网友:
下表是我们公司的系数表,只能给你作参考用:
序号        板厚        角度        上模        下模        BA值
1        1.0        90        0.3        V10        0.6
2        1.0        90        1        V12        1.9
3        1.0        120        1        V12        1.5
4        1.1        90        1        V9/90°        2.5
5        1.2        90        0.2        V10        0.8
6        1.2        90        0.3        V10        0.6
7        1.2        90        1        V12        2
        1.2        180                        1.8
8        1.5        109        1        V12        2
9        1.5        90        0.3        V12        1
10        1.5        90        1        V12        2.2
11        2.0        45        1        V12        1.5
12        2.0        90        1        V12        2.6
13        2.0        66        2        V16        3.5
14        2.0        90        2        V16        4
15        2.0        120        1        V12        1.5
16        2.0        90        4        V24        7
17        2.0        180                        3
18        3.0        90        1        V16        3.1
19        3.0        90        2        V16        4.6
20        3.0        90        4        V24        9.3
21        3.0        180                        4.5
22        3.0        120        2        V16        4.5
23        3.0        120        4        V24        8.5
24        3.0        150        2        V16        2.3
25        3.0        150        4        V24        4.3
        3.0        165        2        V16        0.7
26        3.0        90        1        V12        3.1
27        3.0        90        1        V16        3.1
28        3.0        15        2        V16        1
29        3.0        14.5        2        V16        1.5
30        3.0        45        2        V16        1.8
31        3.0        74        2        V16        3
32        3.0        20        2        V16        0.7
33        1.5        35        2        V90        0.54
34        2        30        2        V16        2.18
35        1.5        45        1        V12        1
36        1.5铝板        90        2        V16        2.6

网友(2011-06-14):
感谢大家的分享。经验最实用,也是最可靠的。

网友:
这么下来是这个东西的啊。。

网友:
我靠。要的威望太多了吧。

网友N:
同意2楼用系数的方法  方便快捷 非90度折弯用中性层的方法  都是比较精确和使用的。

网友:
呵呵。都是经验比较重要吧

网友O:
8楼的小软件非常不错,不知道是否准确,另外问个问题,小软件里面有个系数K,是不是可以重新设定,怎么设定呢?请教了!!!!

网友(2011-08-24):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你剪一个一百宽的料,用折弯机这一道弯,记住板厚。加减系数便出来了,试三次取 ...

非常感谢你的小程序,简洁,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8楼的小软件非常不错,不知道是否准确,另外问个问题,小软件里面有个系数K,是不是可以重新设定,怎么设定 ...

对啊 跟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好东西拿来大家分享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载一个小软件

呵呵。都是经验比较重要吧有同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同意2楼用系数的方法  方便快捷 非90度折弯用中性层的方法  都是比较精确和使用的。

同意2楼用系数的方法  方便快捷 非90度折弯用中性层的方法  都是比较精确和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划成SOLIDWORKS等板金图进行展开!!

不可用中间层,我已经试过,对于5mm以下的板适合,对于5mm的板都不是很准确,尤其对于8mm以上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固定的参数的,要受折弯机的影响的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折弯展开尺寸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要试好多次。

网友:
网上有计算的软件可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这种方法做,下模选材料的5-6倍就可以了。

好东西大家分享啊。好人哦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选择用SW或者是PROE展开?多复杂都不怕.

我就是用的solidworks展开就可以了

网友:
新人报道,请多多关照

网友:
用中间层的尺寸,按照几何展开就可以了,适用于任意角度当然如果不想计算,就只用查表了,钣金手册上都有的,不同的厚度,不同角度的展开长度

网友:
solidwork,proe,等软件不是有计算功能吗?

网友:
延伸是最难的~~本人学习一下各位大大

网友(2011-09-29):
网上有很多方法,机械论坛里也有.....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现在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中性层,这样展开的准确。
还有就是在三维软件中,直接利用钣金件展开,但是这样展开的图形需要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就是用的solidworks展开就可以了

你们用的sw钣金折弯的k因子一般都是多少啊~!?

网友:
有展开的软件,比如钣金王,金林钣金工具什么的,感觉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设备摸索出具体的折弯系数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影响系数的因数太多,很难计算,最简单的方法是查手册。要精确就根据你使用的折弯机和模具试验。

SOlidworks就可以  三维再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现在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中性层,这样展开的准确。
还有就是在三维软件中,直接利用钣金 ...

感觉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设备摸索出具体的折弯系数来

网友(2012-01-11):
我也想请教这方面的知识,不过我想要一个具体的公式,请知情人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翻孔展开小软件,请参考!!!

网友(2012-02-14):
引用 网友B:
转载一个小软件

太好了,谢谢,你太有才了,向你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你剪一个一百宽的料,用折弯机这一道弯,记住板厚。加减系数便出来了,试三次取 ...

实验法是最好的,也是最准的(每批板材的物理特性多有细微的差别)。还有就是别人的经验,有别人制作的简单算法公式。看不懂,折弯系数还能大于0.5?!

网友:
(长度+10)*(宽度+10)*厚度*密度**材料价格        不晓得对不对  有意见的大家提    参观下

网友:
再找  感谢了。  非常感谢。新手学习了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个小软件好啦,一般折弯半径要考虑好

网友(2012-03-18):
没有标准的公式,和材料有关

网友:
折弯1~2.5mm的钣金折弯90°扣除量为1.5*δ*n,其中δ为料厚,n为折弯次数。

网友:
刚走入五金这一行业,以后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2014-05-20):
引用 网友R:

钣金手册???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各字母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一直不是很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