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机器或机构上有齿轮齿条?

楼主(2006-07-14):
我想用一个齿轮齿条机构,不希望自己做,但是市面上单独买似乎很难,不知道哪些机器或机构上有齿轮齿条?

网友:

加热炉的推钢机,中厚板轧机的前后对中装置都是齿轮/齿条机构,可以参考.

网友:

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黄包车老师:根据ip看,楼主在北京,应该是大学或研究所里面。

网友:

汽车的方向盘转动,前轮就会左右转动 这里用了齿条

网友:

两耳不问窗外事,当然没地方卖了。

网友:

精密机械或数控设备上用的齿轮/齿条,市面有售,在网上搜一下自动化网就可以看到,一般是摸数4以下的,

大摸数的要自己做,

网友:

如果在北京,可以到三环路的东南角,沿成寿寺向南到朝龙五金机电市场里面有售,只是大路货,如果要求高精度,可以定做。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用的地方很多,
小型汽车起重机的回转,高炉泥炮的回转等都是呀。

网友(2006-08-14):

加热炉的出钢机,中厚板轧机的前后侧导板装置,机床都是齿轮/齿条机构,液压缸可用代替

网友:

楼主好像很不熟悉外面市场哦.这些可以在外面直接就能买到的.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