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斜齿降噪管用吗?斜齿滑移啮合困难吗?

楼主(2006-07-14):
请教各位大虾,如果把直齿换成斜齿,这样的话允许齿轮的线速度更高,传递更平稳,但对噪音影响有多大?还有,如果选用斜齿轮,滑移过程中啮合困难吗?

望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噪音与加工精度,安装水平,润滑,运行速度都有关系,很难具体说能降低多少分贝,以前我们改过,用分贝仪测量,能降低几个分贝,不多,对承载力的提高有好处,

滑移过程中啮合很难解决,

楼主:

谢谢1楼高人指点!按6级齿轮精度来说,齿轮的许用线速度不超过13m/s,由于机器结构限制,没法把齿轮的节圆直径减小,导致齿轮线速度高达16m/s,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噪音会很大吗?

望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一定精度条件下,速度过高,噪音会增加很多,主要是由各种加工误差和箱体精度,轴承精度所决定的,

要提高速度,必须同时提高齿轮精度,箱体精度,轴承精度.

网友(2006-08-14):

改齿形无用,要提高速度,必须同时提高齿轮精度,箱体精度,轴承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