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R-228和B.B. WIRE是什么材料?--急!

楼主(2006-07-14):
美国的图纸上标的材料型号分别为SPR-228和B.B. WIRE,请问是什么材料?--急!

恳请哪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请楼主看一下S.A.E标准,做铜制弹簧的材料,即可.

楼主:

谢谢,但是...哪里有S.A.E标准?

网友:

上S.A.E标准的网站,或中国标准化方面的网站即可.

楼主:

小弟愚笨,能否请大虾提供相关网址!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