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零部件有限元计算中边界条件处理的研究

楼主(2006-07-14):
希望有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队我们内燃机般的支持
欢迎常来看看

网友:


网友(2006-09-16):

我也是学内燃机的,不过学的很浅.我想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2006-11-13):

旋转发动机有研究吗!我找到一种旋转发动机的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旋转活塞,由作功介质直接推动轴而输出扭矩;
2、采用进气压缩、预燃、作功排气三个定时连通的容腔来完成热力循环,实现膨胀容积大于压缩容积,提高效率
3、采用对称结构,作功介质的径向力相互平衡,轴的受力状况接近电动机,结构比往复式简单,材料也少;
4、用进排气口结构,省去了往复式的进排气阀,噪音也降低了许多;
5、燃料可采用催化桶形燃烧,燃烧完全,排放好;
6、可变进气量、可变余隙容积,在发动机的各种工况,保证压缩终点的温度在最佳点上,发动机的运行经济性提高了,排气的NOX也少了;
7、功率大的发动机可采用中空轴、加上离合器由两台以上的小功率发动机组成,根据工况可选择部分或全部发动机运行,提高了发动机可靠性与经济性,也可用于需要正反转都要输出扭矩的场合(如同轴双螺旋浆);
8、该结构用于热气机、压缩机也是种很好的结构。

网友(2008-12-15):
非常感谢楼主,我在正学习呢

网友:
我也是学内燃机的,不过学的很浅.我想以后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