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自动运行后,工件尺寸变幻不定...[求助]

楼主(2006-07-14):
数控车床自动运行后,工件尺寸变幻不定,无累计现象,尺寸达不到要求.这是什么原因?

# T k

帮帮忙?各位老兄!

网友:

可能是装夹的问题,也考虑一下材料的问题。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机床没有问题,检查一下车床本身的精度如何,有没有不稳定的情况,没有的话,看工装有没有问题,可能刚性不好,还有看一下你的刀具是不是良好,电动刀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变化有多大?
工装刚性,刀具刚度是否满足要求?刀具是否磨损?装夹是否定位可靠?~~~~~~到底是什么问题.还得你一个个排除.

网友(2013-06-03):
刀压紧没有?

网友:
不知该故障有没有解决,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