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难数控车计算题

楼主(2006-07-16):
谁有兴趣来算一下这个图中L、M这两个点的坐标值!

网友:

中学的几何题目,加切线辅助线,连接垂足,设参数后套三角函数。

网友:

老大,有没有搞错啊,这种问题还要问啊
+ i: G9 x: F" a% L自己在CAD里面画一下不就行了,真搞不懂你们在想什么!!!

楼主:

当然用CAD很方便,但是在大赛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啊!二楼的思路是对的,我也用这法求过,但是感到有点复杂,只求出了M点.而L点要解方程了吧?

网友:

计算这个很生简单,可以用三角函数或列方程都能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