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国产倒角规供应?

楼主(2006-07-14):
哪位大虾知道哪里有国产倒角规供应吗?拜托拜托。

网友:

不太清楚,我们这里原来给客户作的都是按客户提供的老外的标准
作的,除外形尺寸各有规定外,大都是靠上一边转换成检测另一边直线尺寸的。

网友(2007-10-17):
我这里有,使用百分表读数的,需要校对规,比较测量

网友:
可以使用百分表改制,类似测深表的原理,只是测头形状改变,比较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