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系统冲洗时,如何选择液压油?

楼主(2006-07-17):
请教各位大虾!我公司一液压系统用ISO VG46/40℃,对系统(站内)各油路循环冲洗,可以选用那些液压油,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

ISO VG46/40℃已经说了,矿物油46号,40℃时冲洗。

网友:

mhzyd大侠 :
你好久不来了啊,呵呵,是不是出国了,还是发大了啊。

楼主:

非常感谢mhzyd大侠 !
您的意思是系统用什么液压油就用什么液压油冲洗是吗?
这样做是不太浪费了,成本太高了吧。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最后对鹰兄的支持说声谢了

网友(2011-05-08):
从设备使用的角度出发,如果用什么油就用什么油冲洗比较好。
也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管路冲洗用油。
但我们的设备用进口46#的话,我也用国产46#油冲洗过。

网友:
一般情况下,对系统油冲洗都不用正常使用的液压油的,那样浪费成本。选用价格低廉相近的就可。

网友:
46#液压油在料斗的推液油缸上用的很多。钢厂的下料设备上很多都用这种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