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min大虾一个工艺问题

楼主(2006-07-17):
请教各位:
如附件所示的胶套和钢管装配,选用怎样的方法效率最高,成本较低?
恳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太懂  呵呵 大家都来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胶套加温软化再装应该吧?我也没搞过类似的东西,觉得用热水把胶套加热后应该可以。

网友:

用液态二氧化碳将钢管冷却几分钟,钢管冷缩后再套胶管,应该会好一点吧!
  或者将钢管外表面涂一层油,将胶管边旋转边套进!  试一试,我也没弄过!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热水将胶管加热,在钢管外涂上黄油,旋转套入

此法可以一试。

网友:

将钢管加热到烫手(感觉)将,胶管迅速套进(带手套啊!).到位后,立即放入水中冷却.

网友:

能否在管未折弯还是直管的时候就把胶管加热套上,最后一起折弯呢?钢管表面要加润滑油并且口处要导大角引导PVC管入

网友:

2种方法试验一下:

1、PVC管用60度热水浸泡,直接套入钢管 :  需要热水

2、PVC管端涂点固体石蜡,直接套入钢管:  需要石蜡

网友:

用油的方法可能不太可取,因为套上后钢管内壁有油,PVC胶管位置容易发生变化,
用水加热软化胶管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使用在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我想直接注塑比较好!

网友(2006-08-24):

有一种热缩管,内径较大,装配时很轻松,装后加热,管就缩在上面不能动了!

网友:

在胶管内涂上滑石粉后可以是摩擦阻力大大减小,容易套入.

网友:

装配方法我和8楼大哥相近,其实不知楼主用途,否则10楼主意very good

网友:

如果是软管的话可用气体直接吹进去

网友:

我觉的是冷弯,可以先用热水把PVC管加热变软,套入再弯管

网友A:

有些朋友说先套再弯,初一听还不错,
想一下就知道,肯定不行了,是吗,哈哈

网友:

这个东西我遇到过,图上看来(以直径16尺寸做比较)楼主的直管部分较长,冷却的和加热应该同时用上,另外装配速度一定要快,钢件上应有一定的润滑措施,以免装配中突然卡死。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有些朋友说先套再弯,初一听还不错,
想一下就知道,肯定不行了,是吗,哈哈

想实现自动化 必须从源头开始 否则会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