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的落料尺寸的大致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6-07-17):
各位,谁能告知俺冲压件的落料尺寸的大致计算方法?多谢多谢!

网友:

凹模型腔尺寸就是落料尺寸

楼主:

多谢多谢!
是我问题没有表述清楚,应该是筒体拉伸得落料尺寸的大致计算方法。如知道,麻烦请赐教。

网友:

很简单啊直接在proE软件用板金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

还有你那说法也不对应该是展平才对,

网友:
零、部件(系统)图样的规定画法

零、部件(系统)图样的规定画法
(1)机械系统零、部件图样的规定画法(螺纹及螺纹紧固件的画法 齿轮、齿条、蜗杆、蜗轮及链轮的画法 花键的画法及其尺寸标注 弹簧的画法)
(2)机械、液压、气动系统图的示意画法(机械零、部件的简化画法和符号 管路、接口和接头简化画法及符号 常用液压元件简化画法及符号)
      求大家帮助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