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话题一:缸体的缺陷与修理(整理,欢迎大家跟贴讨论)

楼主(2006-07-18):
                                                           1、缸体的缺陷与修理

. T/ F) g ^) [& N# a

; }9 `8 i. n W$ y

缺陷fficeffice" />

产生原因

检测

维修

裂纹及破洞

修理质量、使用不当、设计制造缺陷

) C @

焊修(热焊、冷焊)、补板、裁丝、粘补

结合平面的翘曲变形

 n" K

未按规范上紧缸盖螺栓

 [

" ]# M: E ?

钢套安装孔上凸缘面不平(专用工具铣削)、根部裂纹(可用调节撑杆加固)

主轴承座孔及凸轮轴承座孔的磨损

 b' H3 G

轴承与座孔配合不当

锥度、椭圆度(内百分表);不同心度(心轴)

环氧树脂粘结剂、镶半圆环、曹外低温镀铁

螺纹孔的损坏

: B1 g u1 [# a: m% G

装配不当

加大尺寸、公称尺寸(过渡螺塞)

网友:

凸轮轴承座孔的磨损加工后用加大的套也可以,主轴承座孔的不同心也可以焊补然后加工修理

楼主:

凸轮轴承座孔磨损后加工,它的定位似乎要求更精确,加工難度是不是更大啊?
我對機加工這方面不是太了解,還請大家指點

网友(2006-08-18):

解决这些问题最简单,不需要机床加工,精度[特别是组装精度]和效率又高的办法,是采用复合材料涂层技术。请参考本社区趋势栏中‘降低机械磨损的秘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