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 2006如何调出图框

楼主(2006-07-18):
刚下载完AutoCAD Mechanical 2006,感觉很想cad和外挂的结合,只是不知道如何调出图框,零件序号和零件表格也找不到。标准件库也不够丰富。有专门对应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标准件库么?

如果有需要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回个贴,我来把地址给贴上。

网友:

请把地址帖上,谢谢!

楼主:

用电驴下载

网友:

谢谢指引!

网友(2006-09-02):

我需要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下载完AutoCAD Mechanical 2006,感觉很想cad和外挂的结合,只是不知道如何调出图框,零件序号和零件表格也找不到。标准件库也不够丰富。有专门对应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标准件库么?

- o [) ]: T) [ i0 |# u

如果有需要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回个贴,我来把地址给贴上。

" B* y6 C: c z5 e2 k: r) S

跟MDT6的一样,零件序号和零件表格。标准件库对机械来说都很全,2006增加了不少操作,也很方便,但个人感觉MDT6在尺寸修改驱动比2006好

网友:

我现在就用AutoCAD Mechanical 2006,感觉比通用版的方便多了

网友:

搂主,我想要AutoCAD Mechanical 2006,哪里下载,电驴我不会用啊,
我现在用mdt 6 ,谢谢

网友(2006-11-13):

ACAD2006的标准图框放在X:\Program Files\autodesk\acadm 2006\acadm\gen\dwg\format目录里,你可以自制A0-A4的图框(注意在右下角要加一行定义标题栏插入点的语句,不然每次你都要选择的。
标题栏则放在......\dwg\title目录里,你可以自制一个标准的标题栏,按帮助文件中的标准格式写上属性定义,然后就可以到CAD中调用了具体见附件。
另外你还需要按你的需要定义一个模板文件,对标注样式、图层等进行定义。

网友:

请留信箱给我,我发给你方法,附件传不上去。

网友(2007-01-23):

AutoCAD Mechanical 2006的安装程序发给我好么?

我的信箱:ct2006abc@163.com,谢谢啦

网友:

永不当机:
能发一个AutoCAD Mechanical 2006安装程序给我吗?

email: luzhongyuan@optel.com.cn
QQ: 739741807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再装个PCCAD2006或机械工程师2006,一步到位

网友(2007-11-10):
哈哈,我直接去同学那考过来,见识了他用这个的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