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要求用电机驱动单工位成型机下模台---[请教]

楼主(2006-07-18):
<>请教关于电机,要求用电机驱动单工位成型机下模台
<>原来大多是用液压站驱动各运动单元,因为液压容易泄露,常常导致设备比较脏,见到有国外用电机驱动下模台,气动驱动压料框,加热框,
<>辅助成型框等。造价也低些,所以单位想也做一台看看效果如何。已经有青岛欧信做出来了。
以前没有接触过电机,对电机知识所知较少,只听说是用力矩电机。然后减速机在左右两个方向各接一个轴,(有万向节装置,为什么不可以
直接连接轴呢?)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来控制下模台的上升和下降,而且要求可以变速。
这种情况应该选用什么电机及减速机?为什么要万向节?做缓冲作用的么?我设想的是将轴直接接在减速机上通过带座轴承来固定位置,轴端
用圆柱齿轮来和一个站立的齿条来啮合实现上下运动。对了电机必须要有抱闸装置,可以让下模台停留在某一位置不动。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我也在查资料。有了解这方面的高手望不吝指点一下。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力矩电机是侍服电机的一种---分直流,交流和直流无刷.其主要是力矩特性的工作性能,负载力矩大,其转速低,反之就高..适用于低转速大力矩的侍服控制要求....力矩电机可以直接与负载连接,而不用减速箱....按照你的要求----既控制下模台的上升和下降,而且要求可以变速,可以让下模台停留在某一位置不动..任何侍服电机配合其控制器都能实现..应该只是一个成本问题...最经济的位置侍服控制电机是步进电机....
减速箱能不用就不用..万向节不是起缓冲作用的,而是连接两个交错轴线传动轴的,对于一个万向节而言,若一侧是匀速角速度,另一侧则是变速角速度,对有速度精度的地方不适用..更不可能是缓冲了..常见的万向节都是成对使用的.....
你可以用一个低速电机直接驱动齿轮,齿轮再与齿条啮合驱动下模,将下模的位置参数反馈到电机控制器....这样有几个好处---
1.把别人一个侍服电机加一个专用减速箱的钱买一个性能更好的侍服电机..
2.没有减速箱,减短传动链..
3.省略不必要的传动,及其带来的扰动,因为万向节的输出轴速度有扰动...
4.齿轮齿条有一级减速比,控制这个减速比,可以不必要选速度过低的电机,使成本增加..
5.下模位置反馈,只与位置检测元件精度有关,而与齿轮齿条的精度无关.可以按普通传动要求做..减少加工成本......
兄弟,按这个办法你的总体成本和他们的差不多,但结构更紧凑,精度也好,总体性价比高于你说的结构..
PS 侍服电机不用抱闸装置,在任何位置停止后,均自锁了.....

楼主:

<>哇,高人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还有要补充的么?
<>不过你说不用减速机我如何实现左右都输出我给个简图你看看就知道了。见附件cad2000及以上版本即可打开。

网友:

看了楼住的图纸..呵呵,和我原来想象的有点出入....
两端输出的电机是有的...只是你要用的这种慢速的侍服电机有没有两端输出的,兄弟我就不清楚了....另外力矩电机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综合楼住的内容可得下述结论:
1.楼住的设计是个小型的天车,只是增加了对位置的控制..方案行的通..
2.用万向节的方案,他们应该是在减速箱两端输出轴,每侧安装一对,共四个..这样的好处是使减速箱输出轴和齿轮轴之间不用有严格的同轴度要求,避免了细长轴安装问题..而且万向节间的一段轴仅为转轴,设计制造安装都比较方便..对于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适用..
3.电机加减速箱的方案可以选转速高一点的电机,要知道低速电机的价格比较贵..
4.长轴不用万向节也可以,但建议最好不要用整体细长轴的设计方案,制造,安装,运行都不爽,至于联轴器有很多,不一定要用万向节...
5.侍服控制器,位置传感器的精度选好一点的,对下模位置直接反馈,构成全闭环反馈,中间的传动的误差就都可以消除了,要是用机床侍服改造常用的半闭环反馈,即从电机轴取位置反馈,恐怕你的开环部分太长,影响你的位置精度..
以上是就事论事,根据楼住的设计所言....不当之处,欢迎高手指正批评..

楼主:

太感谢了,如果这样的话可以推荐这方面的电机和减速机型号么?电机好像是5.5kw的。像这种两端输出轴的减速机是怎么称呼?

网友:

嘿嘿!!!现在侍服电机的种类和生产厂家很多啊...
你要用什么形式的电机..普通交流异步电机有个功率就差不多了,转速也就那么几种,...侍服电机就比较麻烦了,步进电机至少有步距角要求,决定你的位置精度;有的电机要计算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有的要计算最大扭矩,最高速度等等,,此外至少确认用直流还是交流,交流电机的相数多少啊?????这种电机的减速箱大多是专用配置的,有的还是整体的,...
楼住对自己的设计参数最了解了,通过计算,在选型手册上找就可以了,在各地的电气电子市场上,都有的卖,尤其名牌的产品,很好买啊....要是对电机的宏观特性有问题,或是宏观选型的话,在这里发贴,会有人帮忙....只是对你的具体选型,我不知道你的设备设计参数,恐怕帮了倒忙了,呵呵......

网友:

因为原先的秘密忘记了,所以重新注册了一个上来。总之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2010-05-07):
我没有办法下载哦我的威望太少了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