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计算圆柱度误差的程序?

楼主(2006-07-18):
我在三坐标测量机上得到了被测圆柱面上的一系列截面上的一系列点,可是不会计算圆柱度误差,哪里有这样的程序??

4 p/ e N

母线直线度要需要评定,怎么办呀

网友:

帖子别重复发,你刚才发的我已经删除。

网友:

形位公差评定的基本原则是最小条件。
圆柱度误差计算在CAD上就可完成。
详情请参考GB 1958-80(本栏目可下载)

网友:

查看相关的标准都有的!

楼主:

高手支招呀

楼主:

ding

楼主: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up

网友:

三次元测量机的测量程序中没有吗?你测的点是不是太少了!分布广吗?

网友(2010-05-27):
我会编一点 但是那个程序老是运行部出来 程序如下 请高手指点
function z=myfun2(x)
l=[38.8263,35.4687,25.9806,11.9948,-4.0615,-19.4158,-31.4083,-37.9757,-37.9629,-31.4080,-19.4108,-4.0573,
i+ ~9 t4 k9 ^11.9961,25.9829,35.4653,38.8230,35.4619,25.9784,11.9957,-4.0606,-19.4149,-31.4044,-37.9785,-37.9743,-31.4093,
 -19.4135,-4.0569,11.9971,25.9795,35.4636]
m=[0.0014,15.7895,28.8524,36.9273,38.6135,33.6208,22.8189,8.0678,-8.0705,-22.8217,-33.6211,-38.6107,-36.9260,
-28.8503,-15.7902,-0.0005,15.7852,28.8491,36.9245,38.6123,33.6212,22.8174,8.0687,-8.0721,-22.8214,-33.6248,
-38.6129,-36.9251,-28.8459,-15.7876]
n=[-2.0010,-2.9670,-3.9326,-4.8979,-5.8630,-6.8282,-7.7937,-8.7601,-9.7259,-10.6904,-11.6543,-12.6209,-13.5862,
-14.5507,-15.5175,-16.4838,-17.4502,-18.4149,-19.3811,-20.3463,-21.3115,-22.2779,-23.2418,-24.2071,-25.1726,
-26.1366,-27.1026,-28.0690,-29.0360,-30.0008]

for k=1:30
 r(k)=(sqrt((l(k)-x(3)*n(k)-x(1))^2+(m(k)-x(4)*n(k)-x(2))^2-x(5))^2

end

x0=[0,0,1,1,38.000];
[x,favl,exitflag,output]=fminunc(@myfun2,x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