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向管接头中间的锁紧螺母垫圈是怎么装进去的?---[求助]

楼主(2006-07-18):
请问有谁知道可调向管接头中间的锁紧螺母垫圈是怎么装进去的?

 U" w/ |9 k

如果我们想自制这种接头应该选用什么材料和什么工艺?
国标上也有说是08F,GB5652-85
我买了一个伊顿的(就是以前永华的),

实物也的确是钢件的,还是过盈配合,内孔比前端的螺纹小,

他怎么装配呀,我看了好长时间了,真是头疼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最好画张图来大家看了好出出主意.

网友(2006-09-05):

开始装配前.垫圈不是平的,而是呈中间圆环高,周边圆环低,这样很容易就放进去了,然后再冲床上压平就可以了,材料一般是45钢,至于标准那要看市场了,如果是美国的那是SAE,如果销内地,那用国标好了,这些都很容易找的.

楼主:

谢谢西门大官人,您真是个大好人呢

网友:

3楼说的对,目前国内这方面做的好的是浙江苏强格液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用的可调向接头用的都是他们的,而且质量还可靠,泄露问题很好,特别是他们垫圈和接头的间隙(不大于0.013)符合要求.这其实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