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手中有一对齿轮,已设计出,不知能否加工?---[求助]

楼主(2006-07-19):
现手中有一对齿轮,已设计出,现求助能否加工,参数如下:m=1.5,α=20,β=25,中心距为101,z1=11,x=-0.1,z2=114,x=-1.013

114齿加工应该没问题,11齿有根切,不知能否加工?

网友:

我大概的看了一下,11齿的有根切现象,但你可以选择察齿啊~可以避免根切~
你认为呢?

网友:

11齿的渐开线起始圆是多少?

网友:

讲详细一点,这样我没办法搞~~我算了一下,好象不怎么对劲~

网友:

如果你不使用标准滚刀而是定做的话就不用担心是否根切的问题
使用标准滚刀的话发生根切的最小变位系数计算式在一般大学里的机械原理的教材里有

网友:

本来已经是11牙的齿轮了,再来个负变位。强度有要求吗?
大齿轮的渐开线结束点半径是多少?这是回答3楼的问题必须要知道的。

网友:

楼主怎么搞的啊~没时间上就不要来了~我靠~
好心帮你,你却蒸发了~

楼主:

对不起了!谢谢了!有效起始圆为17.03,根圆测算为14.03,我不考虑用插加工,滚刀采用非标滚刀,不需要什么参数了吧!已经很明了,对了,了大侠,你不这么凶嘛!我很难过的!还是谢谢你!

楼主:

唉!我在的时候,没人理我,我走了,大家又这么热情.

网友:

你的根圆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现手中有一对齿轮,已设计出,现求助能否加工,参数如下:m=1.5,α=20,β=25,中心距为101,z1=11,x=-0.1,z2=114,x=-1.013

114齿加工应该没问题,11齿有根切,不知能否加工?

参数好象不协调,如果齿轮参数不变, a’ = 101。673 , 请检查 !
如果安心中心距, 啮合没有什么问题 !进啮点在根切点以上 0。0885 处。就是看 弯曲强度如何了 !

网友:

两个软件计算的 小齿轮 渐开线 起始圆 半径都是  R=8。4614

网友:

niuershiye计算时齿条齿顶R取得多少

网友:

其实楼主并没有说配对齿轮的外径
所以配对齿轮齿顶高未必是标准的

网友:

基本齿廓 按照 GB1356-88  的数据 ρfp 0。38
      这个是回  13 楼的
==============================
配对齿轮的外径 ,按照 LZ 的数据,加上中心距 可以计算出来
我是 按照 DIN3960-1987 的相关公式计算的。

da1=10。3527
da2=94。2202

    这个是回  14 楼的
==============================
我专门作了啮合分析这个模块:
五个点:进啮点P1、出啮点P2、节点P5、(小齿)单齿啮合内界点 P3、(小齿)单齿啮合外界点 P4 。这五个点的 大小齿轮半径(直径)。在基本齿廓 一定条件下,可以计算出渐开线起始点(或根切点)半径。
============
11楼《如果安心中心距》---改为---- 《如果按新中心距》

网友:

没有找到编辑按钮, 只得重新 在发一个帖子 补充 15楼的说明 。
(这里齿宽忘记输入了,不影响这个部分的计算)

网友:

找不到 编辑按钮,只得重新法帖子,是15楼的图。

齿宽忘记输入了,不影响 这个部分的计算。

网友:

齿条齿顶R取得再大一些可以改善根切的程度
LZ这种情况取全圆弧看来也是要根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p4 ^ x4 v6 P q/ a 齿条齿顶R取得再大一些可以改善根切的程度
LZ这种情况取全圆弧看来也是要根切的

为了保证啮合不干涉,不是所有情况都可以做成单圆弧的。DIN867 规定 ,当cp>0.295 的时候可以做成单圆弧。
=============
LZ 的参数确实不那么妙,第一是参数本身就不协调。可以改变中心距、也可以改变螺旋角,也可以改变变位系数。
负变为如此之大,许多公式都不可以用了,例如计算强度的时候的 Cr (轮齿刚度)GB/T3480-1971 遗漏了原ISO6336-1:1996的规定
,这个规定就是 -0.5<= (X1+X2) <= 2.0
(GB/T3480-1971 (150 式) ,没有这个原标准的 上述规定)
========================

网友:

没有编辑按钮 太别扭了.
上面的写错了:GB/T3480-1971---改 成----GB/T3480-1997
=================

网友:

编辑按钮就在右边啊 回复 引用 编辑

平时所说的单圆弧可能会导致啮合干涉是因为单圆弧时圆弧最大,而圆弧大直线部分就短,
导致滚刀切出的渐开线起始径变大。

而在本例中即使做成单圆弧,直线部分也是过长,也就是说圆弧越小,根切越严重,渐开线起始径也就越大。和平时的关系刚好相反。

我觉得这个齿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齿根圆设定太小了。

网友:

就是 找不到 !
见附图  !

网友:

我喜欢这种手把手的交~
包教包会~
楼主呢?
你还需要什么的~
我知道的也不是有多少,我也跟着学了不少.收益非浅哪~
楼主先试着做一个,有什么问题在来大家讨论~

网友:

有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算来的放心一点~
我总感觉好象还有什么东西没考虑到~

楼主:

谢谢!大家好象把我带进了梦境中,向你们学习,争当合格的设计人,为公司服务,为国争光,让GB成为ISO,
小生还有一事相求:我司要进行ISO认证,哪位有编制“质量计划”的范本。

网友(2007-12-31):
加工没问题,只要强度够,根切又何妨

网友(2010-01-22):
好像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