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阀发热计算方法---[求教高手]

楼主(2006-07-19):
     我遇到一个液压系统,工作原理就是利用节流阀保压泄流,每分钟约有10次,每次约有250ml油液通过节流阀口排出,工作压力约为25Mpa,让人头疼的是油箱的容积只有300ml左右,这意味着这些油流是反复流动的,因此油液发热非常严重,工作不了多久,油温就达到了极限值。我想计算节流阀的阻力损耗与发热,可不知道该如何计算用什么公式和方法,恳请高手指教。另外求教,对这样的系统用什么方法改进既可实现保压泄流又能避免发热。

网友:

本人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对你的问题很关注.期待有那位能给出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

是否有液压原理图,压力25Mpa时,节流阀仍在排油?这系统用来做什么的呀?

楼主:

这是压力加工设备上的缓冲装置,起作用的时候,油缸内的油液就通过节流阀排油
以实现油缸柱塞的慢速下行同时保持缸内的压力恒定,这种结构也是国内外广泛使用
的典型结构。
原理非常简单,我有它的原理图,稍后我转成jpeg格式后给大哥传上来。

网友:

这么小的油箱啊?是结构限制?
可不可以考虑冷却呢?
你是怎么确定节流量的?不可以选小一点的节流量吗?

楼主:

可以考虑冷却。

这套系统原有油箱倒挺大,约有5升左右,原就没设置冷却装置,油温虽有升高,
但凑合着可用。

我想把它改造成独立小系统,受结构限制,油液量稍多于用油量即可,如果加大
油箱,结构就因油箱而变得庞大,这就失去了改造的意义,原本就是要将结构变
小巧才做的改动。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动油箱的主意。

还有就是,是不是加大了油箱就可以不用冷却器了?那样的话油箱该要多大?
如果用冷却方案,有什么好的冷却方法可以做到既能取得良好的冷却效果又成本低廉呢?

至于节流量的确定,本系统采用的是可变节流阀,使用时边调边观察,以使用效果
来确定节流量的大小。如果选小一点的节流量,油压25Mpa可能就不好保证,使用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楼主:

不用冷却不行吗?
非得用冷却装置吗?

楼主:

真难搞啊!

网友:

手册上有计算发热的公式,可作为参考.我也遇过类似的发热问题,油箱太小,节流调速,发热严重,后来采取了一个双泵的回路.

楼主:

今天看到了一份资料,说溢流阀上的功率损失高达36%~68%,这取决于阀口的断面形状,这些功率损失最终都转化成了热量,而这也就是导致溢流阀发热的原因。
关于溢流阀上的功率损失计算一直没找到较好又简便的计算方法,查到的资料都只说这个损失计算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都很少去计算。
那位高手能指导我一个估算的方法也行。

楼主:

9楼的老师,可以将计算发热的公式及各种系数的选用发给我吗?
我在手头的手册上没找到相关算法,如果有空余时间能帮我算算更好。
我的e-mail:yaaxin@126.com.

我这先谢了!

网友:

从工况上看,系统发热主要来源于节流阀,一般节流口流速大于7m/s时会导致油温升高。建议采用冷却装置。(采用变量泵、增大油箱,进出油口尽量相距远点,合理选用管径大都可起到降温效果)

楼主:

感谢老师指教!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去掉节流阀,在原装节流阀的地方换装一台液压马达,
通过调整液压马达上的负载来代替调整节流阀的节流口大小,从而实现本文开头所
要求的保压泄流目的。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我做机械设计多年,对液压有些了解但很不深入,今天提出这个想法肯定让老师见
笑了。希望老师别嫌这个学生愚笨能不吝赐教,帮我深入分析一下这样做是否可行?
如此实施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做能否实现原要求保压泄流的目的?
这样做时发热问题是否可以完全解决,即按每分钟10次的节拍要求在25Mpa下连续
工作时系统的温升不致超过许用温度。

网友:

学习中..........关注中.......
向高手和楼主致敬

网友:

这是不理想的,你应该在油泵供油出口设一个压力继电器,控制油的泄荷,且在你的回油调速时都经过一个40L通流量的风冷就解决问题了,不过你改的系统并没有降低成本和提高性能。

楼主:

这个系统是没有油泵的.就是说它是个无源系统.
外力加在油缸上,油缸中的油被动排除,通过溢流阀背压实现油缸的出力恒定,同时通过
节流阀来实现油缸的运动速度与外加负载的速度保持一致.
要说明的是,外加负载通过其他装置有其自身的速度和出力能力,现在要实现的功能只是
配合外加负载的一个辅助装置.

楼主:

真是难搞!

网友(2008-04-05):
我觉得你应该在油箱上改动,油箱那里最好加个散热器,至于计算设计手册上有,看了你的贴
子后,觉得很难降下来,因为条件太苛刻了啊

网友(2010-09-13):
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