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G(Z)系列塔吊中液压顶升系统的顶升力是多少?

楼主(2006-07-19):
有哪位大虾能告诉我,QTG(Z)系列塔吊中液压顶升系统的顶升力分别是多少,有标准吗,另QTZ225有这个型号的塔吊吗,它的顶升力又是多少啊?它们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
Re: 求助

应该有标准的,一般情况后面的数字应该是***吨米

楼主:
Re: 求助

是啊,那是塔吊的型号,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些型号的塔吊分别要求的液压系统的顶升力,我好选取相应的缸径啊

楼主:

特别是QTZ160以上的型号所需的顶升力,我们少

网友:

这个数字是各生产厂家自选确定的呀。油缸行程也不一样的。

网友:

你得看整个塔及载荷共多少,再者就是要求上升速度,最后确定缸径和油泵.

网友(2007-09-27):
其实你只要知道油缸的直径和安全阀的调定压力就知道最高顶升力了。由调定压力乘以油缸面积。

网友:
规格(tm)     额定顶升力(kN)  最大顶升力(kN)
20                       126                           157
20-25                152                            190
25-40                196                             245
40-60                308                             502
60-80                509                             636
80-125              636                             712
100-160            785                             879
可以参照以上顶升力参数估计你所需要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