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solidworks2004 画板显示异常

楼主(2006-07-20):
想学SW,我装的是2004crack版,启动后画板部分的显示老是异常,具体表现是画板部分的显示总是滞后,最小化再还原,画板部分显示的还是桌面的内容,无法进行正常的绘图,经测试我的机器显卡玩一般的3D游戏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你的计算机上DirectX可能有冲突。
   我以前在使用SW时也曾碰到过,一年多来长时间查不出原因,后来有一次无意中
删掉了DirectX 7.0,SW的使用恢复了正常,我重装DirectX就又故障重现。
   你可从此着手试试看,也许能解决你的SW问题,起码可以判断出是不是DirectX
导致的,具体为什么DirectX能影响到SW我也说不出原因。如果你删掉DirectX后故障
现象还是依旧SW显示还是不正常,重装DirectX也非常快的。
   值得注意的是DirectX删掉后可能使某些游戏没法玩,因此你决定动手前最好考虑好。
   有个解决方法是,在计算机中备份一个DirectX软件,玩游戏时就装上,用SW画图时
就删掉DirectX。当然你首先得确定的确是DirectX冲突导致的SW显示不正常方能用此
方法。

楼主:

谢谢前辈!我用的是公司的电脑,一般是不玩游戏的,DirectX是9.0b版,显卡是集成的VIA蕊片。上一次为了检测一下显卡的性能,装了一个普能的3D游戏,运行很正常,没有画面停顿的现象,在电脑上用AUTO CAD2004作三维图也没有问题,这就试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2011-06-19):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