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复杂零件平面图,用哪种软件比较好?

楼主(2006-07-20):
要绘制复杂机床零件平面图,如先绘出立体图再生成平面图用哪种软件比较好?我用的是AutoCAD,感觉不太好用。在哪儿可以找到?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最好的就是他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AUTOcad

网友:

楼主试一下   SOlidWorks吧,先绘制三维立体图形,然后可以直接生成零件图,先前所标注的尺寸及公差都会在工程图里显示出来,在工程图里修改后的尺寸,在立体图形里也会自动更新!

网友:

caxa

网友:

proE是最好的,但你的会做,对了如果有图请我们参考一下那就更好了,最主要的是你那复杂零件是指那种产品,如:塑料的还是板金件,但我相信如果用proE软件什么复杂的零件都能做出来.但你最好是发个图片和尺寸让我们参考,也许还可以帮你绘一个.

网友:

UG也可以的,呵呵

网友:

Pro-E,UG,Catia都可以.

网友:

复杂的图,有可能立体图你根本也无从下手,虽然自动生成平面图很方便,但真的很好用吗?
不知道楼主怎么想~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就我感觉CAD是绘制平面图的最实用的软件~

网友:

UG、SOLIDWORK都可以。相对来说,SOLIDWORK学起来会快一些。

我以前也用AUTOCAD,对于较复杂的零件或装配体,还是三维软件好用,直观,又便于编辑。

可惜我不会用proE,有机会要学学。

网友:

平常三维用Solidworks

网友:

当然是SOLIDWORKS

网友:

用co-create的OSD ,

网友:

两维视图试图软件,我认为Genius 14是最好的

网友:

两维视图试图软件,我认为Genius 14是最好的,三维当属UG

网友:

auto CAD就好

网友:

我就得solidworks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刚刚用它画过一个复杂的控制装置  先三维造型 再转2D 很方便(无论是零件图,还是装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