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uto2006安装问题

楼主(2006-07-20):
我安装AUTO2006时,“Demoshield player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如果你正处于进程当中,信息有可能丢失。”安装不了,怎么办?请各位帮忙。

网友:

文件有没有问题?
怎么安装?06提示要IE6.0.....
注册?还是?

网友:

安装盘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安装时没遇到来这个问题。

网友:

在市场上几元钱买来的光盘,多半是可以安装的,只是解密麻烦一些.但是一般光盘都有解密文件.打开按照解密步骤是能安装好的.装AUTO CAD2002时比较复杂.有8个步骤.AUTO CAD2004就简单多了,有序列号,复制一个解密文件到安装目录就OK了.AUTO CAD2006复制解密文件后还要用注册机敲出注册码,运行注册才能装好.这些是我装了N次才的出的经验.AUTO CAD2004对我们搞机械的已是很好用了.后装了AUTO CAD2006后,还是没有用,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