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有红色引线部位有无标准可询?

楼主(2006-07-22):
图片有红色引线部位有无标准可询?若有,是什么?急盼!!

网友:

此连接螺孔相信是为可能要用于气动或电动操作装置所设,因此需要根据今后所需要配套气动或电动操作装置的生产厂家的标准来定.

网友:

不知道说得对否:这些孔应该是盲孔,球阀可能是三片式,它是作为扳手或工艺需要而设置的!

网友:

这是机械装配手柄而设的装配工艺孔。

网友:

不知是不是。我看见过相似的产品,我想那是作为加强肋而设计的,
如是这样就应该没有标准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