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4中图形文件失效---[求教]

楼主(2006-07-22):
当我在AUTOCAD2004中文版下打开一个*.dwg文件时,弹出一个窗口"图形文件失效"!!请问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Re: 请教各位一下!!!!!!

这是一个不兼容版本创建的

楼主:
Re: 请教各位一下!!!!!!

谢谢!
是不是用高版本cad的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2006-09-24):

你可以分别试一下2000和2007。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2002版本打不开2000版本的图形。但用2000就能正常打开。我没找到原因。按理说高版本的应该可以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我也有过我用2007打开也没有,我用清华天河的也打不开

网友:

可以使用修复功能试一下,各版本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也没用的,什么都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