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的油液温度问题---[钢铁企业,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22):
今天去车间检查各个液压站,测得基本所有液压站的油液出口温度(即从泵出来)都比回油箱管路油液温度高,回油管路并没有安装冷却器,按理说油液从泵出来后,经过各管路,控制阀及其执行元件,油液温度升高才对,想不明白!温度基本相差2~8度!请哪位高人分析一下!

单位:钢铁企业,炼铁炼钢
单位地点:江南,气温湿热
系统最高压力16MPa以下!

有位同事说跟蓄能器有关系,自己不那么认为.

网友:

油泵吸空、内漏大或吸油滤油器堵塞。

网友:

你再测一下每个泵吸油口的温度,与泵的压油口温度比较一下,,,
我估计是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泵吸空、内漏大或吸油滤油器堵塞。

好几个分厂液压站基本都这个毛病,油泵吸空和吸油滤油器堵塞应该不大现实啊,

内漏大为什么会引起这种情况呢?大虾给我讲讲啊

还有,内漏大该怎么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测一下每个泵吸油口的温度,与泵的压油口温度比较一下,,,
我估计是泵有问题,,

似乎不大现实啊,原因同上,问题具有普遍性...

网友:

首先测量泵进出油口的温差,不知楼主选用的什么泵?我公司曾经用过一台叶片变量泵,由于泄油管没加风冷机,泄漏的油使油箱升温很快,后来将O型机能改为M型机能阀卸荷,油箱温度也降低~2度。(因该机将淘汰,不做改善)

网友(2006-09-14):

在这套系统上是否装有中位卸荷的换向阀?还有溢流阀是否是常开的?
这对泵的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吸油滤芯堵塞的可能性较大,引起气蚀,应该伴随有较大的噪音和震动才对。

网友:

以前在钢铁企业呆过一些时间,见过那种液压系统。
我想回油油温低跟管路布置长度有关系。
钢铁企业的液压站通常都远离执行元件。油从执行元件出来后要走很长距离才回到油箱,而在回油路上,阀是很少的。在回油的过程中就已经冷却了。
另外,系统可能在液压站站上设有溢流阀,通过溢流阀的热油直接回到油箱(虽然经过了冷却装置,但没冷却充分,而且冷却装置也可能是并联的。)
执行元件(如油缸)动作频率不高,但要求动作速度又大,因此,相当于长时间有大量的油是通过溢流阀的。真正通过执行元件的油是不多的,而且是间歇的。执行元件的切换阀并不会产生什么热量,只要通经足够大的话。就算是用的变量泵,也还是有油从溢流阀溢流的,否则不能维持系统压力。。
希望以上说法不至于太离谱^_^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好分析,你说的油温首先要确定你的泵的吸油和压油口的温差是多少,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不是泵的问题,和你回油箱的温度比较因为有很多的制约因素还不太好直接的比较,关于你说的泵的内卸你可以测一下你的实际转速下泵的流量,和手册上的数值比较就可以算出你泵的内卸.

网友:

可能是一些控制阀(溢流阀.换向阀等)溢流口的油直接回油箱了没过冷却器。

网友:

相对来说,比较同意9楼

网友:

我建议在每一台回油箱的回路上加装一个冷却器,如果有多台油压站冷水冷却,一台就买一台冰水机冷却,效果非常好,我厂的油压站一天24小时用都没问题。你上网找一下冷却器吧。

网友:

请问有问多少?我们的电炉液压站就40度左右,连铸45度左右管线较长!有水冷却!

网友(2006-10-14):

引用 网友C:
- [) ^! p u2 g9 t. `" x 以前在钢铁企业呆过一些时间,见过那种液压系统。
我想回油油温低跟管路布置长度有关系。
钢铁企业的液压站通常都远离执行元件。油从执行元件出来后要走很长距离才回到油箱,而在回油路上,阀是很少的。在回油的过程中就已经冷却了。
另外,系统可能在液压站站上设有溢流阀,通过溢流阀的热油直接回到油箱(虽然经过了冷却装置,但没冷却充分,而且冷却装置也可能是并联的。)
执行元件(如油缸)动作频率不高,但要求动作速度又大,因此,相当于长时间有大量的油是通过溢流阀的。真正通过执行元件的油是不多的,而且是间歇的。执行元件的切换阀并不会产生什么热量,只要通经足够大的话。就算是用的变量泵,也还是有油从溢流阀溢流的,否则不能维持系统压力。。
希望以上说法不至于太离谱^_^

我赞同!

网友:

用的是什么泵?冷却器在什么位置?

网友:

9楼说的对。也说明泵或滤油系统有点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吸油过滤器,如果从泵出来温度就高那应该就是泵本身和吸油过滤器的问题

网友:

实际上,楼主讲的情况,是能量转换的方式不一样造成的;泵出口温度即是溢流阀溢流口温度,油液在这里由高压变为低压,压力能全部转换成热能,而“回油箱管路”的低压油是压力能转换成机械能后回流的,再加上回油路上路径长,散热面积大,当然回油油温要低于溢流阀溢流出口油温。

网友:

再多说一句,为了降低液压系统的能耗,系统的溢流量不宜过大,在液压系统设计时要仔细验算系统的用油量;设计冷却器时要着重处理溢流出口的回油,这样液压系统的油温容易得到控制。

网友:

溢流量大,管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