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集钻、铣、镗、磨......于一体的维修专用机床。

楼主(2006-07-23):
由于维修的需要,经常要加工单件或小批量的零配件,其中可能涉及到钻、铣、镗、磨等各种加工方式。而在非机械加工行业,从经济角度考虑,不可能全部配置所有设备,如果配置也会是大部分时间的闲置。而外协加工也存在很多弊端。

于是,考虑可以开发集钻、铣、镗、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维修专用机床,其原则是:在一个工作台的基础上以模块式配置多种功能,具备数显功能(非数控),比如装上砂轮机它就是一台磨床......由于加工量少,只要保证精度即可,可以忽略效率问题。或者在原有的铣床等设备基础上进行改造等方式皆可,从技术角度考虑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

6 W% A. W I! y6 y

相信如果开发成功,还是有较大的市场潜力,有谁不愿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呢?

网友:

现在已经有这种设备了,据我所知,山东滕州鲁南机床厂就有生产的。

网友:

没有想像的哪么好,多功能的床子一般精度.效率不太好的,

网友:

2楼能发张图看看吗?

网友:

你的想法是好的,在这方面,几十年来很多人做出过许多努力,曾先后制出过许多上述多功能机床,但是遗憾地告诉你,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比较好用的,基本上都成了昙花一现,转瞬消失的过客。究其原因,主要是多功能机床为了照顾多能性,就不可能将各部分都做的十分合理,结果是表面上看,什么都能干,可实际上什么都不好用,安装调试很难达到精度,最后是工人不愿意用。如果你想干,一定多做一些调研工作最好能找到一些这样的机床,总结前人教训,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搞出实用、方便、价廉、质优的好设备,市场是有的。

网友:

在一些轮船上,部队的维修车上装有此设备,但不实用.因维修的工件大小不一,精度不同,一台设备很难胜任.

网友:

术业有专攻,古人说得好啊。 功能多了质量、效率都无法保证。给楼主泼冷水了

网友:

5楼说的对

楼主:

7楼多虑了,作为维修用基本无需考虑效率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加工所有的工件,能做些常用件就行了。

网友(2006-09-14):

好主意,难度大啊

网友:

我还没见过国内有系统稳定工作的,希望国内精英人士加盟。为国内技术努力啊。

网友:

好象宁夏小巨人机床就有这种机床.
EMAG也有.

网友:

如果这种设备真正开发出来,并且精度等指标能达到要求的话,成本肯定不会比单独购买便宜,除非用于军工等特殊场合。

网友:

有些小型的工具车能完成车,钻,铣,膛.就是针对机房维修用的.

网友:

这种设备能开发出来,并且精度等指标也能达到要求,成本肯定不会便宜,除非用于特殊场合。

网友(2006-11-26):

鲁南机床厂生产的大多是钻铣床,钻,铣,镗是可以完成的,但是我觉得

鲁南机床厂的钻铣床的变速箱的承载能力有点欠缺

网友:

开发这种设备得不偿失!

网友:

可以适当的多用途,全能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认为有难度,至少从经济方面来看不现实

网友:

鲁南机床中看不好用,我一台,不太好使,有车.铣.钻,功能全,效率低.

网友:

我用过一种只有钻.铣.车的多功能机床.加工零件时,受到各方面的局限.不大好用,

网友(2007-02-13):

有4000元左右的家用机床,应该够用,我现在正准备打算买一个

网友:

模块化的,现在相信有了这类机床了

网友:

       镗床就能够完成车、铣、钻、镗的加工,惟独这磨的功能缺少,当然你要是有一台多功能的机床的话,那它就会有一些其它的缺点,就象人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再说了,以中国现在的技术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毕竟机床不是别的机器,它需要精度的。一台机床中最主要的就是精度的控制。

网友:

22楼兄弟:4000的基本只能做钻床。如果你对其它功能要求非常低的话才能考虑购买。当然,价格太有吸引力了。

网友(2007-12-05):
变形金刚

网友(2008-12-08):
万能机头

我公司新研发了一种万能机头,可解决你的要求可集钻,铣,镗,磨等功能于一体。万能机头是一种多功能的加工单元,配有多种附件,可进行钻、铰、镗、立、卧铣,内、外磨等工作。既能单独使用,又可安装在各种机床上,增加新的功能,扩大机床的应用范围。 安装在车床上可铣、磨花键、长槽、磨内外圆、在工作端面钻、扩、镗、铰孔;修理机床时,用于自磨主轴锥孔等,特别适用于工具、机修、模具制造等企业,节省设备投资,提高工作效率。

大连煜烁科技发展有新公司

网友(2010-01-23):
简单
可靠
稳定
实用
这是不变的法则!!!!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一台二手CA6140车床4000-6000元就能搞定,加一些辅助工装刀具等,就可以做类似铣、磨、钻、镗等工作,这样一般的机加工工作就能应付了;等以后资金多了再添置像铣床、线切割、刨床之类的机床,千万别买类似万能的什么都能做的机器,其缺点正如楼上各位大侠所说的那样,我就不再啰嗦了。

网友:
我公司有这款设备生产,是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