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可以计算轴承的最高转速?

楼主(2006-07-23):
如题

网友:

轴承的型号有这方面的信息吧……

网友:

从理论上可以计算轴承的DN值,但是主要针对小球,而且公式也是经验公式,很多系数是试验值.
建议你在轴承样本上查,国际上的大公司(SKF,FAG----)在样本里都会有说明,在何种工况下,极限转速多少.
最好一方面查样本(多查几个厂家),另一方面要针对具体工况,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问问轴承供应商或主机设计商.

网友:

学习....
偶是新手...

网友(2006-09-16):

样本上多标有最高转速

网友:

来一点概念吧:
TYPE    dn  grease      oil bath         oil fog         oil jet
DGBB: 180000            300000         400000       600000
ACBB: 180000            300000         400000       600000
SBB:   140000             250000
CRB:   150000            300000         400000       600000
NRB    120000            200000          250000
TRB:    100000           200000          250000
SRB:   80000              120000

网友(2006-11-18):

根据PV值和他的尺寸还有受力   就能求出来了啊

网友(2011-02-23):
要看工况,单纯的极限转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