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卷压缩,上传附件

楼主(2006-07-23):
1、分卷压缩。请看附件图示。打开winrar,照着操作。选择分卷压缩。

 \7 G

2、上传附件。写帖子的框内写几句说明,下方浏览处选择附件路径,然后点下面发表。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06-08-30):

1、右击需要压缩的文件,在弹出的快捷的菜单中选择“添加到压缩文件...”选项;
2、在弹出的“压缩文件名和参数”快捷菜单“常规”选项的左下角有一个“压缩分卷大小.字节”选择合适的分卷压缩大小后,点击“确定”即可

网友:

我试试!

网友:

没发上来,在学学。

网友:

还不错!

网友:

又学了一手:)

网友:

浙大数控录音好像都打不开啊

网友:

我是试试发帖,不知道那东西是啥样的,我都没看过。

网友:

正好用的上,谢谢老大!!

网友(2006-11-04):

一般电脑操作,右击,在弹出的快捷的菜单中都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操作,

网友(2009-11-11):
分卷文件的大小除了选择的1.4m外,可以自己设置大小吗?比如说我要分解成一个文件4.8m符合本社区附件大小的。正为这个头疼,分解出来的文件太多了,文件大小太小,大家下载分卷比较麻烦。 1# 老鹰

网友(2010-05-06):
敢问气压机老兄是做什么行业的?有兴趣咱们认识一下。我是做空压机的

网友:
现学现用!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