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为什么没有直径的符号而是方框?

楼主(2006-07-23):
 AutoCAD2006为什么没有直径的符号而是方框?????哪位大虾可以赐教!!!!!

网友:
Re: 哪位大虾可以赐教!!!!!AutoCAD2006为什么没有直径的符号而是方框?????

你设置的字体不正确,把字体改为“txt”就行了

网友:
Re: 哪位大虾可以赐教!!!!!AutoCAD2006为什么没有直径的符号而是方框?????

把你的字体该为宋体就可以了

网友:

把字体设成宋体,输入%%d,或者用输入法中的软键盘中的希腊字符。

网友:

直径应该是%%c 吧?  %%d为角度

网友:

格式-文字样式-将字字体改为.TXT格式

网友:

改下字体可以设为宋体

网友(2006-09-03):

用%%c, 显示出来的就是了

网友:

有一些字体 比如仿宋 是不认识直径符号的 你可以从字符映射表里复制或者改成别的字体

网友(2009-07-11):
字体不正确,把字体改为“txt”或仿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