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紧轮轴承的接触角设计是几度?---[请教3个问题]

楼主(2006-07-24):
请问涨紧轮轴承的接触角设计是几度? 圆锥滚子轴承的的载额Cr  Cor怎么计算啊?     深沟球轴承的轴向游隙设计要求多少?

网友(2007-11-08):
首先涨紧轮轴承你选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接触角是滚动体与滚道接触区中点的法向负荷向量与垂直于轴承轴线的径向平面间的夹角)
轴承的额定静及动载荷计算相当复杂,一般轴承手册都注明,不用计算!
深沟球轴承的轴向游隙都已经标准化,游隙组别的选择要根据具体的使用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