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lled surface 是一种什么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06-07-24):
各位大侠,谁知道rolled surface 是一种什么表面处理方式?先

8 z ~ [

谢谢!

 [ Y v1 T

网友:

是不是噴丸?

网友:

辊面

网友:

请问,这是用在什么产品的表面的,处理的表面不同,意思就不一样了。

网友:

是一种滚压加工方式

网友:

按字面意思是滚压表面,你应该把图纸传上来,参考着会更好的翻译

网友(2008-12-19):
rolled surface  轧制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