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个电机,怎么样实现轴的来回移动与高速转动?

楼主(2006-07-24):
使用一个电机,怎么样实现轴的来回移动与高速转动??请教高手

网友:

THK的滚珠丝杆中有一款有此功能,就是价格高了点。你可以看看,了解一下原理;国内的有些生产滚珠丝杆的厂家有类似原理的花键轴丝杆,也可以参考。

网友:

能说具体一些吗?

网友:

BNS型,滚珠螺杆-花键,在一根轴上交叉的开设滚珠螺杆沟槽和滚珠花键沟槽,在各自的螺母外圆上直接装入支撑轴承的直线、回转运动装置。

网友:

你查找一下滚珠丝杠的相关资料就能了解了,很简单的
,但是据我了解滚珠丝杠好像不能承受太高的转速,不知道你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2006-09-16):

是轴向移动还是径向移动?轴向的如4楼大侠所讲就可以了,径向的话可参考行星齿轮机构!

网友:

这是个机械问题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你具体的可以与一些机械高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