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钎焊的工艺问题!

楼主(2006-07-24):
用真空炉钎焊不锈钢产品,焊料是薄铜片,出炉后经常发现多余铜焊料附着在产品表面(飞铜)影响外观,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有办法避免这种缺陷,或者有办法洗掉这层附着在不锈钢材料上的薄铜而不损伤不锈钢材料?

网友(2006-09-28):

放慢150 - 540°C 之间的升降温速率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们将做下试验!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法吗qq最好

网友:

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会好些
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探讨
我不怎么上QQ。我的Email:element2002cn@yahoo.com.cn

网友:

在不锈钢零件表面刷一层止焊剂,估计也可以

网友(2007-01-17):

检验一下钎料的含气量是否超标!
若不超标,侃侃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

在表面可以考虑一下保护,比如阻钎剂

网友(2008-01-14):
不锈钢真空钎焊产生飞铜现象主要是真空度没有控制好!

不锈钢真空钎焊产生飞铜现象主要是真空度没有控制好!钎焊材料(薄铜片)有问题,我是做不锈钢真空钎焊10多年的工作经验,QQ:87041989

网友:
洗掉这层附着在不锈钢材料上的薄铜而不损伤不锈钢材料?

洗掉这层附着在不锈钢材料上的薄铜而不损伤不锈钢材料?最简单的处理方法1:酸洗 2:抛光 QQ:87041989

网友:
一个是你可以在焊缝周围添加阻焊剂,另外在你真空钎焊的过程中可以冲入氩气,来防止铜钎料的挥发,这样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