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机械部件的堆焊方法

楼主(2006-07-24):
堆焊实例
一、堆焊装载机铲刃方法与效益
1、矿山用装载机堆焊实例
迁安市赵店子腾龙铁矿使用耐磨焊条D-266和D-50堆焊装载机铲刃,取得了一辆装载机年节约开支2592元的效益,堆焊方法和效益分析如下:
(1) 方法:用耐磨焊条D―266打底,D―50盖面,堆焊厚度5mm左右;将铲刃刃口部正背面全部堆焊,堆焊宽度为3CM;将铲刃底面沿着刃口部堆焊层,每隔15CM纵向堆焊一条宽2CM,长20CM的堆焊层。此焊条在使用时,要按使用说明,焊前将焊条烘干,对焊件清理预热,焊后缓冷。
  (2) 效益分析:用上述方法堆焊装载机铲刃两次,即装载机使用前堆焊一次,使用两月后再堆焊一次,一个装载机铲刃可使用6个月,延长使用寿命4个月。不堆焊的装载机铲刃一般使用寿命为2个月。
① 堆焊铲刃一次的费用:
焊条:7.5(kg)×40(元/kg)=300(元);工时:4小时×25(元/工)=12.5(元);电费:70(度)×0.56(元/度)=39.2(元);合计:300(元)+12.5(元)+39.2(元)≈352(元)。
② 堆焊铲刃的装载机,使用6个月的铲刃费用=1个铲刃价格+2次堆焊费=800(元/个)+352(元)×2=1504(元)。
③ 不堆焊铲刃的装载机,使用6个月的铲刃费用=3个铲刃价格+2次更换铲刃费=800(元/个) ×3+200(元/次) ×2=2800(元)。
④ 堆焊铲刃的装载机,使用6个月节省费用=③-②=2800(元)-1504(元)=1296(元)。
⑤堆焊铲刃的装载机年节省费用=④×2=1296(元)×2=2592(元)。

2、铁厂用装载机堆焊实例
  迁安市四方公司铁厂使用耐磨焊条D-65堆焊装载机铲刃,取得了一辆装载机年节约开支9382.45元的效益,堆焊方法和效益分析如下:
(1) 方法:用耐磨焊条D―65堆焊1层,堆焊厚度5mm左右;堆焊部位为刃板的刃口部及其正背面。堆焊宽度:正面,从刃口部向里堆焊3cm宽;背面,从刃口部向里堆焊6cm宽、刃口全部堆焊;铲刃底面垂直刃口部堆焊层,每隔15CM纵向堆焊一条宽2CM,长16CM的堆焊层。此焊条在使用时,要按使用说明,焊前将焊条烘干,对焊件清理预热,焊后缓冷。
  (2) 效益分析:用上述方法堆焊的装载机铲刃,使用日数为60天,相当于不堆焊的使用寿命3倍。效益分析如下:
① 堆焊铲刃一次的费用:
焊条:10(kg)×40(元/kg)=400(元);工时:4小时×25(元/工)=12.5(元);电费:70(度)×0.56(元/度)=39.2(元);合计:400(元)+12.5(元)+39.2(元)≈452(元)。
② 堆焊铲刃的装载机,每日铲刃使用费用=(1个铲刃价格+1次堆焊费)÷使用日数=800元+452(元) ÷60天=20.87(元)。
③ 不堆焊铲刃的装载机,每日铲刃使用费用==1个铲刃价格÷使用日数=800元÷20天=40元.
④ 堆焊铲刃的装载机,每日节省费用=③-②=40(元)-20.87(元)=19.13(元)。
⑤堆焊铲刃的装载机年节省的直接费用=④×365(天)=19.13(元)×365(天)=6982.45(元)。
⑥堆焊铲刃的装载机,年减少更换次数节省的费用=(不堆焊的更换次数-堆焊的更换次数)×每次更换费用=(年日数÷不堆焊的周期使用日数-年日数÷堆焊的周期使用日数) ×每次更换费用=(365天÷20天- 365天÷60天) ×每次更换费用=(18-6) ×200元=12×200元=2400(元).
⑦堆焊铲刃的装载机年节约的全部费用=⑤+⑥=6982.45(元)+2400元=9382.45(元)。

二、环烧机卸料犁堆焊方法与效益
迁安市荣茂公司用D-667型高铬铸铁堆焊条,堆焊环烧机卸料犁取得了年节约开支187698元的经济效益,其堆焊方法和效益分析如下:
1、方法
(1)用D-667焊条,堆焊卸料犁前,要按D-667型高铬铸铁堆焊条使用说明,焊前将焊条烘干,对焊件清理预热,焊后缓冷。
(2)要选用功率为10千伏安以上的直流或20千伏安以上的交流电焊机。使用直流焊机要反接(焊条接正极)。堆焊时,用交流焊机要求空载电压≥70V,电流应掌握在200A左右。如空载电压低于70V时,要加大电流,以焊条和母材充分溶合为准。焊道宽度和高度的比例以3:1为宜。这样才真正和母材熔结牢固,形成所需的耐磨组织。
(3)堆焊部位:底面全部堆焊;正斜面堆堆焊部位为,从底部向上10-15cm范围内的全部平面。
(4)D-667焊条多层堆焊无裂纹,可多层堆焊。堆焊新犁头一般堆焊2层,堆焊总厚度为8-10mm;旧犁头可堆焊到原有尺寸。犁头底部堆焊厚度以不使其接触到篦条为宜。
2、效益分析
(1)不用D-667焊条堆焊,年需更换12次犁头,年费用为:犁头价格×年更换次数-犁头折旧=18800(元)×12-6000(元)=219600(元);
(2)用D-667焊条堆焊,需两套犁头,常年轮流堆焊使用,不需更换;年需焊条600公斤,年费用为:
焊条费用+堆焊用工+电费=[600(公斤)×48(元/公斤)]+[600(公斤)/20(公斤)×25(元)]+[600(公斤)×7(度)×0.56(元/度)]=28800(元)+750(元)+2352(元)=31902(元)
(3)年节约开支=(1)-(2)=219600(元)-31902(元)=187698(元)。

三、挤压辊堆焊方法
迁安协兴水泥厂采用手工电弧焊,堆焊双辊破碎机辊面,取得了使用寿命达10个月,破碎熟料15万吨的效果。堆焊要点如下:
(1)焊条的选用:要选用D-65、D-667和506焊条,堆焊前,按焊条使用说明,将焊条烘干,放在保温箱中备用。
(2)辊面处理:辊面修复可分为局部直接补焊和整体清除后整体补焊两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两个过程。沿辊宽方向的不均匀磨损和花纹、硬质点的不均匀磨损以及辊面的整体磨损,可采取局部修复方法直接补焊;在经过5-6次直接补焊以后,由于母体反复承受高挤压应力作用,焊接微裂纹不断扩展,磨辊表面会产生一定厚度的疲劳层,此时若再用耐磨修复焊条直接补焊,易产生层间脱落,故需对磨辊表面疲劳层彻底清理后再进行耐磨层堆焊。协兴水泥厂对辊面的修复为整体清除后补焊。无论是直接补焊还是整体清除后补焊,磨辊的圆度误差和两辊直径误差都不能过大,否则会引起辊压机水平振动和两磨辊不均匀载荷加大。清理辊面疲劳层,可用碳弧气刨进行清理,要将辊面的疲劳层刨净,使辊子露出母材层。堆焊前,要按焊条使用说明,对焊条进行烘干,对焊件预热,焊后缓冷。
(3)要选用功率为10千伏安以上的直流或20千伏安以上的交流电焊机。使用直流焊机要反接(焊条接正极)。堆焊时,用交流焊机要求空载电压≥70V,电流应掌握在200A左右。如空载电压低于70V时,要加大电流,以焊条和母材充分溶合为准。焊道宽度和高度的比例以3:1为宜。这样才真正和母材熔结牢固,形成所需的耐磨组织。
(4)堆焊次序及厚度:辊面预热后,要先用506焊条堆焊1-3层,将辊找圆。然后均匀地堆焊数层D-667,达到应有厚度。D-667焊层堆焊完后,再堆焊一层D-65,堆焊厚度为3-5mm;D-65焊层堆焊后,再用D-65堆焊一层凌形花纹。(辊面磨损的产生,须同时具备粉碎物料所需的压力和相对滑动两个因素。压力由物料性质所决定,通常难以改变。而通过辊面花纹形式来减少物在挤压过程中与辊面的相对滑动,较容易些。国内早期使用的人字形花纹虽然能阻止物料的圆周滑动,但并未制约对物料在挤压过程中的轴向滑动,尤其在挤压颗粒较小的物料时,磨损更为严重。与此相比,采用凌形花纹且中间加硬质点的辊面,耐磨性为最好。)凌形花纹的边长为4-5cm,焊道宽度为1cm左右,高度为4mm左右。各耐磨层的厚度要力求均匀一致,以使挤压辊在使用过程中永远保持圆形。
(5)堆焊时,要三班倒,歇人不歇马,使焊件长时间地保持较高的温度。

四、盘塔式机立窑卸料器齿板的堆焊方法及效益
乐亭县乐宇水泥厂,使用的是南京生产的2.9米×10米的盘塔式机立窑。其卸料器上有12块动齿板和12块静齿板,其功能是完成熟料破碎。一般情况下,新齿板使用一年后(大约破碎熟料7万吨左右),因齿板严重磨损,进而严重影响破碎质量和产量就不能再用了。但是,用D-667焊条将旧齿板磨损的齿牙堆焊到原有尺寸后继续使用,可再使用两年,使用寿命比新齿板延长一倍。节约开支36720元。
1、 堆焊方法:
(1) 用D-667焊条,堆焊齿板前,要按其使用说明,将焊条烘干,对焊件清理预热,焊后缓冷。
(2) 要选用功率为10千伏安以上的直流或20千伏安以上的交流电焊机。使用直流焊机要反接(焊条接正极)。堆焊时,用交流焊机要求空载电压≥70V,电流应掌握在200A左右。如空载电压低于70V时,要加大电流,以焊条和母材充分溶合为准。焊道宽度和高度的比例以3:1为宜。这样才真正和母材熔结牢固,形成所需的耐磨组织。
2、 效益分析
因动齿板磨损严重,他们只对12块动齿板进行了堆焊。一块新齿板1660元,12块新齿板为19920元。堆焊12块齿板用D-667焊条60公斤,每公斤焊条45元,用焊条成本2700元;电费及人工费每块35元,12块齿板合计420元。
(1)不堆焊齿板的卸料器,两年需24块动齿板,费用为:1600(元)×24(块)=39840(元);
(2) 堆焊齿板的卸料器,两年的费用为:焊条费用+电工费及人工费=2700(元)+420(元)=3120(元);
(3) 两年节约开支:39840(元)-元)=36720(元)。

网友:

good,let me see

网友(2006-11-11):

看了个大概,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不过打错了不少的地方如39840(元)-元)=36720(元)。 4小时×25(元/工)=12.5(元),需得修编一下。

网友(2010-05-16):
够实际,可以巨额减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