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7/8螺栓的技术标准,含大、小径、螺距、有无内六角开式?

楼主(2006-07-24):
请问高手:美制7/8螺栓的技术标准,含大、小径、螺距、有无内六角开式?谢谢!!!

楼主:

美制的和英制的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英制螺纹一般指按照BS84-1956<惠氏牙型圆螺纹>为标准牙型的螺纹,其牙顶角为55度。惠氏螺纹包括标准粗牙螺纹系列(B.S.W),适用于直径1/8----6英寸的螺纹;标准细牙螺纹系列(B.S.F),适用于直径3/16----4 1/4英寸的螺纹;另外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供选择。

 c7 {+ t

 美制螺纹一般是指按照ANSI B1.1的标准牙型的螺纹,其牙顶角为60度,一般分为UN和UNR两种设计牙型,这两种牙型的主要区别是UN螺纹的牙底是平的或是随意倒圆,而UNR螺纹的牙底轮廓一定是光滑的圆弧连接。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牙型的内外螺纹不能互相连接。一般在没有注明的情况下,可以选择UN牙型。美制螺纹的系列是指螺纹直径和螺距的组合,对于美制的统一螺纹是指某一系列特定的直径对应的每英寸内的不同牙数,即牙数/英寸。美制螺纹的标准系列包括UNC、UNF和UNEF三个系列,分别代表粗牙、细牙和超细牙;按照每英寸的牙数可分为4,6,8,12,16,20,28和32的恒定系列。一般的螺栓注方法如下  因为你上面提到的 美制7/8螺栓 没有讲牙型和牙距,所以不能随便确定你需要的参数

5 {# c2 u K6 M$ Q5 M

   基本大径                    基本中径                内螺纹基本小径

 UNC/UNRC UNF/UNRF  UNEF/UNREF  UNC/UNRC  UNF/UNRF  UNEF/UNREF    UNC/UNRC  UNF/UNRF  UNEF/UNREF

 y

 0.875   0.875    0.875        0.8028  0.8286     0.8425       0.7547     0.7977   0.8209

 B

牙距要根据牙数确定,如果无特殊要求,只要内外螺纹相配合一致辞就可以了,用得比较多的是12和16,即每英寸12和16个牙

ANSI B18.3 中可以查找到内六角螺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