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加工的管螺纹不能密封?

楼主(2006-07-24):
有没有大虾知道管螺纹的加工方法?为什么我加工的管螺纹不能密封啊?

网友:

大哥,管螺纹是有锥度的。
加工过盈配合螺纹应该也可以起密封作用。
你也可以缚生料带啊。

楼主:

不能用密封胶我的罗纹是自己加工的螺丝是外面买的!是1/4-18NPT的管螺纹。

网友:

好象国家标准里有可密封的和不密封的管螺纹两种。

网友(2010-10-02):
密封的管螺纹是有锥度的。用生料带可以防止密封的不好

网友:
1/4-18NPT是我们称的60度的米制螺纹,注意车刀的角度,加工时要控制公差。

网友:
用套扣机直接就套出来了

网友:
需要密封的管螺纹,要选择锥管螺纹。

网友:
支持六角车大侠。。。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长度问题啊,太深了也会有这种情况的,再就是先水胶带,再密封胶

网友:
你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QQ303705275   15050129550  刘先生

网友:
密封的管螺纹有锥度 加工注意车到进刀的方向

网友:
NPT美国的螺纹标准,精度达到要求是可以密封的,建议车完后用检具检验一下。

网友:
管螺纹中分:园柱管螺纹、锥管螺纹。锥管螺纹中根据牙型角还分:55度和60度二种螺纹。
园柱管螺纹一般要配合密封圈和生料带来密封,而锥管螺纹一般可靠螺纹和生料带来达到密封效果。
一般国内园柱管螺纹用G表示,55度锥管螺纹用ZG来表示,而60度锥管螺纹有Z表示。例如:园柱管螺纹G1/4、55度锥管螺纹ZG1/2、60度锥管螺纹Z3/4。

网友:
查手册按锥度等参数加工。

网友:
一定是锥度整差了,要不NPT螺纹是密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PT锥管螺纹属于可密封螺纹,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生料带等。

    假设外边买回来的螺栓是合格的
那么你自己加工的椎管螺纹可能是以下情况
1  螺纹深度没到位       螺纹塞规检查,深度应该在两极限深度中间位置
2 底径尺寸可能是过大   如果加工中心加工,极限量规检查底孔径,车床可以加工锥度1:16  可用锥度极限量规检查底孔径
3 加工的内螺纹表面粗糙度问题  目测

如果都是好的,那就是你买的螺栓有问题

网友: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有三种:圆锥内螺纹Rc;圆锥外螺纹R;圆柱内螺纹Rp.检查你加工的螺纹代号是否正确!

网友:
不是干密封的就得用生料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