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2'41"±34"锥度采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保证

楼主(2006-07-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Re: 10°42'41"±34"锥度采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保证锥度CPK1.33

象此锥孔的角度一般是和轴的表面的接触面积来检测的(涂色检查是较简单的办法).如莫氏锥度.此零件的镶件似乎是一铁基粉末冶金材料,一般可采用车加工.问题是装夹的方向是孔的大径在里面,检查或测量不方便.如在装夹上不好改进,那么就只有在车床上的小拖板摆角度试加工,工件取下检验,一直调整到最佳角度时把小拖板固定. 这是我干了多年车工的经验,不知对楼主有用否?

网友:
Re: 10°42'41"±34"锥度采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保证锥度CPK1.33

我未接触过日本OKUMA LB300
北一大偎 LB370 不了解此机床的具体情况.但如果有很可靠的检测手段就应该好办.
在车加工中.如果拖板导轨角度始终未变,而出来的产品角度超差有20%左右的话,那就是机床的精度问题:主轴精度;导轨精度(包括走刀不均匀).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装刀时刀尖对于主轴中心的高度变化,也会影响角度的变化.

网友:
Re: 10°42'41"±34"锥度采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保证锥度CPK1.33

建议用内磨,做一工装.

网友:
Re: 10°42'41"±34"锥度采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保证锥度CPK1.33

呵呵 我同意7号楼主的看法 内磨

网友:
Re: 10°42'41"±34"锥度采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保证锥度CPK1.33

在粗加工的时候,15度键槽先加工了,好像没有什么精度要求.最后磨内孔,

网友(2013-09-08):
引用 网友A:
象此锥孔的角度一般是和轴的表面的接触面积来检测的(涂色检查是较简单的办法).如莫氏锥度.此零件的镶件似乎 ...

开玩笑这样也行你不知道34秒什么概念吧